我有问题请教

楼主:
大家好,二极管用什么封装

网友:

SMT DIODE

网友:

我用的是这样的

网友:

贴不上来

网友: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义

网友:


网友:

不是贴片的,是插件的

网友:

贴片的通用吧

网友:

自己根据尺寸做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0805.0603...

网友:

哈哈~~~~ 二极管的封装太多了,有小功率的,有大功率的。他们的封装都是不一样的。根据实际尺寸来做吧

网友: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一般的用DIODE0.?,其它特殊的你可以到PCB库去看,觉得哪个跟你的元件一样的,你就选哪个。或者自己做个库也行。

网友:

dip直接拉个0.3,0.4。。。的电阻封装都行的。。。自己知道的啊,要不自己画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