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RC电路充放电时间和充电电流

楼主:
我要给一个RC电路充电之后再让它放电,目前充电电压直流200V,充电侧串联电阻选的是100千欧,电容100微法,放电侧的负载是一个线圈,那么我想知道,充电时间和放电时间都等于R乘以C吗?另外,充电电流如何计算呢?

网友:

充放电时间是t=1/RC

网友:

那充电电流能直接用电压和电阻相除么?刚接触这些,请多多指教

网友:

具体记不清了 建议你看看《电路与磁路》 这本书 书上讲得很明白 都多少年没碰了 实在记不清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自己去看看书 《电路》或者《线形电路》《电路分析》

网友:

在大学的电路分析书中有讲到的。 一阶电路中讲到了充放电时间和充放电电流的计算。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