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量大的时变高频电流的方法

楼主:
请教有没有能够测量高频随时间变化的大电流(上千安)的传感器或者别的方法么?我不一定要得到具体数值,因为是高频变化,所以能看见变化趋势就可以了。谢谢各位!

网友:

高频大电流非接触测量磁性传感器: 实用新型公开的高频大电流非接触测量磁性传感器,其特征是由强磁致伸缩片与压电陶瓷片叠加压合而成,在压电陶瓷片上引出正极端和负极端。在强磁致伸缩片与压电陶瓷片之间设置有力阻传感器。强磁致伸缩片与压电陶瓷片采用上、下两块刚性无磁夹板夹合在一起的。并在下刚性无磁夹板的背面设有一块永磁铁片。本实用新型将具有良种不同物理效应的材料薄片沿轴向紧贴在一起,并施加机械约束,交变磁场引起一个薄片的伸长和缩短,导致对另一片压力的变化,由压电效应产生与交变磁场相对应的电压信号,来测量导线中的电流信号。本实用新型主要用于非接触、实时测量高频交变和极短脉冲大电流。

网友:

这个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

就知道这些了,^_^

网友:

http://www.tzsensor.com/cpzs.htm到这个里面看看,都是测量大电流的传感器

网友:

anne提供的讯息非常有用,太谢谢你啦

网友:

不过这个网页打不开阿

网友:

确实是打不开,楼主想想办法啊~

网友:

可以用高频示波器啊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 用泰克DPO3000系列示波器加一个1000X的电流探头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