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华岳电子 你好

楼主:
南京华岳电子 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如果CPLD被加密后,写过的片子还可以再次烧录吗???????

网友:

那个东西加密啦还怎么擦啊????????

网友:

是这样的 如果使用jtag下载线下载加密的话 使用jta可以擦除的 如果使用编程器进行烧写 则必须使用编程器擦除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那CPLD---MAX7000S系列的加密有那些方法呢?? 我懂你说的:就是用JTAG的话直接下载就可以,新的程序可以覆盖原来的是吧?

网友:

使用jtag直接加密就可以了 直接覆盖的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ok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不客气 能帮就帮你一点吧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