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选一个电压比较器

楼主:
各位大虾,帮我选择一个电压比较器吧,作用:检测到电容端的电压与比较器的基准电压相等时,使可控硅的触发电路自动导通,可控硅工作,电容放电,请问:该用哪种电压比较器呢?它的输出如何接到可控硅的触发电路上呢?

网友:

有一种光偶是可以的 不过不记得了mc系列的 你的比较器没有其他的要求 普通就可以了 很多的lm393就可以 那种光欧确实不知道了

网友:

lm339就可以

网友:

输出接到 可控硅的 控制及就行了

网友:

请问你的电压是多少?首先要考虑它的耐压值。我们的运放要能够承受那么高的电压才行。

网友:

要么你用一般的运放。前面如果是高压你把它通过一些器件把它变成与比较电压相同也可以了

网友:

后面输出端可能还是要接一个稳态电路才行。才能够确保电容的电能够被放完

网友:

电容充完电的电压是200V,我是准备用一个电阻分压之后再去比较,可以么? 可是比较器的输出为什么要接在可控硅控制极呢?那我的触发电路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呢? 由于刚入行,请多多指教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