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平绕线圈的电感怎么算?

楼主:
我有一个平绕线圈,所有几何尺寸都知道了,那么它的电感怎么算呢?或者有没有测量的方法?

网友:

网络上的那种线圈电感计算软件用过没?不知道好不好可以当个参考,尝试下!

网友:

1。针对环行CORE,有以下公式可利用: (IRON) L=N2.AL L= 电感值(H) H-DC=0.4πNI / l N= 线圈匝数(圈) AL= 感应系数 H-DC=直流磁化力 I= 通过电流(A) l= 磁路长度(cm) l及AL值大小,可参照Micrometal对照表。例如: 以T50-52材,线圈5圈半,其L值为T50-52(表示OD为0.5英吋),经查表其AL值约为33nH L=33.(5.5)2=998.25nH≒1μH 当流过10A电流时,其L值变化可由l=3.74(查表) H-DC=0.4πNI / l = 0.4×3.14×5.5×10 / 3.74 = 18.47 (查表后) 即可了解L值下降程度(μi%) 2。介绍一个经验公式 L=(k*μ0*μs*N2*S)/l 其中 μ0 为真空磁导率=4π*10(-7)。(10的负七次方) μs 为线圈内部磁芯的相对磁导率,空心线圈时μs=1 N2 为线圈圈数的平方 S 线圈的截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l 线圈的长度, 单位为米 k 系数,取决于线圈的半径(R)与长度(l)的比值。 计算出的电感量的单位为亨利。 k值表 2R/l k 0.1 0.96 0.2 0.92 0.3 0.88 0.4 0.85 0.6 0.79 0.8 0.74 1.0 0.69 1.5 0.6 2.0 0.52 3.0 0.43 4.0 0.37 5.0 0.32 10 0.2 20 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