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时性的探讨

楼主:
我做的是气压计 利用气压传感器 然后v/f转换 输入到单片机接口 在程序里利用关系式转换成气压值输出
问题:我在proteus里用信号发生器仿真了一下 当频率在1-10的范围内时 显示的速度一般 不是马上就能看到结果 如果把频率打到30k 左右 就要等到4分钟左右 数码管才能正常显示出数据 请问 这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8-)]
电路和程序如下 可以参考

网友:

中断响应速度慢了

网友:

你改成1k的速度看看

网友:

是protues的效率比较低。是不是运算时间过长?

网友:

protues一直存在仿真效率低的问题,楼主可以自己检查一下看那里的效率低(注意底下状态栏的实时时间。),然后变通一下。

网友:

估计程序太大,就慢了

网友:

我咋没碰见过啊。。。上次用来仿真2000多行的代码也没事啊。。。

网友:

代码快,是有些器件的电气特性仿真时候慢。。。表现的慢,其实看实时时间的话,还是很快的。 所以,仿真以底下状态栏的实时时间为准。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做硬件用万利仿真的。。。没碰见过,楼主的f是计数器进去的?

网友:

在频率比较低的时候 显示的是比较快 但是到高频率 反映就慢了 大家看看附件 希望多提意见 谢谢

网友:

是的 T0计数 1S读取计数脉冲数 然后显示

网友:

频率高的时候可能仿真不能完全 你改成1k或者烧片子测试看看

网友:

按楼上的试一下

网友:

在此 还是先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都记下了

网友:

有问题继续。。。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不问题?

网友:

都说isis了还电源甚么啊?楼上的好好看下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总结了下 第一proteus的效率低 第二 有些器件的电气特性仿真时候慢 第三 时间是根据仿真环境的记时为准 不过有可能是程序繁琐的问题吗 还有那个仿真的记时 他怎么是按100分制的啊 时间不是60分制吗 有知道的解答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