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单片机?它跟PDA有什么区别?

楼主:
我对单片机和PDA的了解几乎是零。
请各位大虾多多执教~!
请各位大虾说的详细一点。
小弟多谢各位了!

网友:

单片机就是微控制器(MCU,MICOM),注意!LM324不是微处理器,虽然也是控制集成电路,但它的控制方式相对于微处理器来说比较简单,LM358一般来说是用于消费类产品上面。总之,它是一个高级的可编程序的集成电路(芯片)! LM339
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是一部掌上电脑,基本结构类似电脑,是一个手持式消费类产品,低端的PDA也有用单片机做主控芯片的!但大部分中高档PDA用微处理器6N137来做主控芯片。 狭义的PDA指可以称作电子记事本,其功能较为单一,主要是管理个人信息,如通讯录、记事和备忘、日程安排、便笺、计算器、录音和辞典等功能。而且这些功能都是固化的,不能根据用户的要求增加新的功能。广义的PDA主要指掌上电脑,LM339当然也包括其他具有类似功能的小型数字化设备。掌上电脑一词也有不同解释。狭义的掌上电脑不带键盘,采用手写输入、语音输入或软键盘输入。而广义的掌上电脑则既包括无键盘的,也包括有键盘的。不过,在中国市场,几乎所有的掌上电脑都不带键盘。 LM393

现在的主流PDA产品有PALM和POCKET PC两种操作系统,拿电脑来比方,就相当于LINIX和WINDOWS的差别。现在一般的PDA都具有手写功能!一部分有PDA功能的手机被称为SMARTPHONE(聪明的手机)就是因为它们已经具备了简单的电脑使用功能!

网友:

单片机是指的一个单片的芯片。 PDA是personal digital assitant个人数字助理,一般是指类似掌上电脑的东西。 差别比较大啊。。怎么会吧这2个扯上关系呢?!

网友:

额。倒塌。解释的还真的是。。。。。。。。。。。。。。。。。简洁明了哈哈。。。。

网友:

呵呵。。。。。。所言极是

网友:

同意二楼的兄弟,看来你下了功夫,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