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给些关于无线遥控密码锁的资料哈?谢谢大家

楼主:
最近在做毕业设计,感觉思路出了点问题,不懂如何去进行无线接收的编程
大家给我点意见和相关资料哈
谢谢各位神仙[:D]
逼人邮箱:flying-heron@163.com

网友:

pt2262 pt2272 你去看看这个资料 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

谢谢你的宝贵意见

网友:

我还想问问版主:我用的是芯片2262/2272编码解码、遥控键盘12键值{0123456789*#},其中4个直接接到2262的4个数据端,另外八位接到 2262的8位地址位,通过解码芯片的地址位和at89c51单片机的不断扫描可以判断出相应的键值,从而完成12键值的输入和识别。在接收端有另一个固定键盘,在不使用遥控器和修改密码的时候可以使用固定键盘。 但是遥控接收子程序是如何判断出这12个键值的作用呢,又如何进行和原来密码的对比呢。我对接受程序一点思路都没有,版主和各位大哥给我一些意见吧。 逼人邮箱:flying-heron@163.com

网友:

我说的有些乱,其实我就想问问51单片机如何获取遥控的键值,如何去进行密码比对

网友:

你只要用51来接收2272解码出来的数据就成了,然后对这些数据做处理,其它的解码键值什么的,交给2272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