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单片机通信的多种方案设计

楼主:
将DSP和单片机构成双CPU处理器平台,可以充分利用DSP对大容量数据和复杂算法的处理能力,以及单片机接口的控制能力。而DSP与单片机之间快速正确的通信是构建双CPU处理器的关键问题。下面就此问题分别设计串行SCI、SPI和并行HPI三种连接方式。

1 串行通信设计与实现

1 1 SCI串行通信设计

1.1.1 多通道缓冲串行口McBSP原理

  TMS320VC5402(简称VC5402)提供了2个支持高速、全双工、带缓冲、多种数据格式等优点的多通道缓冲串行口McBSP。MCESP分为数据通路和控制通路。①数据通路负责完成数据的收发。CPU或DMAC能够向数据发送寄存器DXR写入数据,DXR中的数据通过发送移位寄存器XSR输出到DX引脚。DR引脚接收数据到接收移位寄存器RSR,再复制到接收缓冲寄存器RBR,最后复制到数据接收寄存器DRR。这两种数据多级缓冲

方式使得数据搬移和片外数据通信能够同时进行。②控制通路负责内部时钟产生,帧同步信号产生,信号控制和多通道选择。另外.还具有向CPU发送中断信号和向DMAC发送同步事件的功能。MCBSP时钟和帧同步信号通过CLKR、CLKX、FXR、FSX引脚进行控制,接收器和发送器可以相互独立地选择外部时钟和帧同步信号,也可以选择由内部采样率发生器产生时钟和帧同步信号。帧同步脉冲有效表示传输的开始。

1.1.2 SCI串行接口设计

  设置VC5402的McRSP输出时钟和帧同步信号由内部采样率发生器产生,内部数据时钟CLKG和帧同步信号FSG驱动发送时钟CLKX和帧同步FSX(CLKXM=l,FSXM=l,FSGM=1),3Dlabs输入时钟也由内部采样率发生器产生,内部数据时钟CLKG驱动接收时钟CLKR(CLKRM=1),同时由CPU时钟驱动采样率发生器(CLKSM=1)。考虑到AT89C51(简称C51)串口发送数据帧中第l位为起始位,因此可以利用该位驱动输入帧同步信号FSR,同时要置忽略帧同步信号标志为1。其中FSG帧同步脉冲宽度=(FWID+1)·CLKG;FSG帧同步脉冲周期=(FPER+1)·CLKG;采样率发生器分频系数(采样率=波特率)=FIN/(CLKGDV+1)。

  SCI串口连接如图l所示。

1.1.3 波特率不一致的处理

VC5402初始化(以图1为例):

STM#SRGRl,SPSAl3Dlabs

STM#ooFEH,SPSDl;FSG帧同步脉冲宽度位为1个CLKG

;波特率为100 MHz/(0X(OFF)=392 156 b/s

STM#SRGR2,SPSAl

STM#3D00H,SPSDl;内部采样率发生器时钟由CPU驱动

  C51初始化:

MOV TMOD,#20H

MOVTLl,#FFH1N4148

MOVTHl,#FFH ;C51波特率=(2SMOD/32)*(fosc/12)[1/(256一初值)]一24 509 b/s

MOV SCON,#50H ;置串口方式l,每一帧10位数据.允许接收

MOV PCON,#80H ;设置SMOD=1

VC5402波特率/C51波特率=(392 156/24 509)=16.000 49

  VC5402每发送16位数据,C51只采样1位数据。在VC5402存储器中开辟一个空间对每次发送的8位数据进行扩展,1位扩为16位,0为0000H,l为FFFFH,共扩为128位。在数据头部填加16位起始位0000H,数据尾部填加停止位FFFFH。在VC5402发送控制寄存器XCR中设置XWDLEN=000(1字含8位),即可将要发送的8位数据封装成1帧10字的数据。这也符合C51串口1方式下1帧10位的数据格式。C51以1/16的VC5402采样速率接收数据,0000H采样为0,FFFFHMX400采样为1,由此可以将接收到的200位恢复为8位数据,停止位进入RB8。

  C51每发送1位数据,VC5402要采样为16位数据。C51一次发送的10位数据的起始位触发VC5402的接收帧同步。由于VC5402以16倍C51的采样速率接收数据,1位采样为16位,0采样为0000H,1采样为FFFFH.只采样发送来的10位中的前9位,9位封装成144位,即接收的1帧数据完成。VC5402将收到的144位数据在开辟的存储器空间存放,抛弃前16位,在剩下的128位里分成8组,每组16位。比较其中间的8位,若有4位以上为1,则该16位为1,反之则为0。由此将接收到的144位恢复为8位数据。

  为了不让CPU频繁地被数据接收和发送打断,将DMA和MCBSP联合使用来控制数据的接收和发送。RRDY直接驱动MCBSP向DMAC接收数据事件(REVENT事件),XRDY直接驱动MCBSP向DMAC发送数据事件(XEVENT事件)。

  SCI通信协议如图2所示

1. 2 SPI串行通信设计

  将C51置为主机,VC5402MX400为从机。McBSP的时钟停止模式(CLKSTP=1X)兼容SPI模式,接收部分和发送部分内部同步。McBSP可以作为SPI的从机或主机。发送时钟BCLKX作为SPI协议的移位时钟SCK使用,发送帧同步信号BFSX作为从机使能信号

nSS使用,接收时钟BCLKR和接收帧同步信号BFSR不使用。它们在内部分别与BCLKX和BFSX直接连接。BDX作为MISO,而BDR作为MOSI,发送和接收具有相同字长。

  C51中的并口P1.1和P1.2作为扩展串行SPI输人输出口与VC5402连接,P1.0作为串行时钟输出口,P1.3作为帧同步信号输出口_。

  SPI串口连接如图3所示。

VC5402初始化程序(以图3为例):

STM#SPCRll,SPSAl;设置时钟停止位进入MCBSP的SPI模式

STM#0X1000,SPSDl;时钟开始于上升沿(无延迟)

STM#SPCRl2,SPSAlAN315

STM#0X0040,SPSDl;XINT由XRDY(即字尾)驱动

STM#PCRl,SPSAl

STM#0X000C,SPSDl;对发送和接收时钟,同步帧进行设置

STM#RCRll.SPSAl

STM#0X0000,SPSDl;接收数据l帧1字.1字8位

STM#XCRll,SPSAlAN315

STM#0X0000,SPSDl;;发送数据1帧1字.1字8位;

  P1.0发送到VC5402的移位时钟是保证DSP正确采样接收和发送数据的时钟。它要保证和C51的采样接收和发送数据的时钟一致.才能使主从机同步。

2 并行通信设计与实现

2.1 VC5402的HPI接口原理

  HPI一8是一个8位(HD0~HD7)的连接DSP与主机设备或主处理器的并行接口。DSP与主机通过DSP的片内RAM交换数据,整个片内RAM都可以作为HPI一8的存储器。HPIA地址寄存器只能由主机直接访问,存放当前寻址的存储器的地址;HPID数据锁存器只能由主机直接访问,存放当前要写入或读出的数据;HPIC控制寄存器可以被主机和VC5402共同访问。HPI本身的硬件中断逻辑可以完成主从设备之间的握手,主机通过置HPIC中的特定位产生DSP中断,同样DSP通过nHINT引脚对主机产生中断。HRDY引脚用于自动调节主机访问HPI的速度,使慢速外部主机与DSP能很好地匹配。HRDY由HCS使能,即当HCS为高时HRDY一直为高,而当EMUl/nOFF为低时,HDRY输出高阻。

  HPI连接如图4所示。

  2.2 并行接口设计

  将C51置为主机,VC5402置为从机。C51的PO口和HPI的8位数据线HD0~HD7相连作为数据传输通道,P1.0~P1.3设置为输出控制HPI口的操作。其中P1.0作为读写控制选通信号连接HR/W;P1.1连接字节识别信号HBIL,控制读写数据是属于16位字的第1还是第2字节;P1.2和P1.3分别连接HCNTL0和HCNTLl,以实现对HPIC、HPIA和HPID寄存器的访问;nRD和nWR连接nHDSl和nHDS2作为数据选通信号来锁存有效的HCNTLO/1、HBIL和HR/W信号。nINTl作为输入,与HPI口的主机中断信号nHINT相连。nHCS一直接地,而nHAS口和ALE口相连接,在HCNTL0/I、HBIL和HR/W信号有效之后,设置nHDSl为低电平,则实现了读写的数据选通,从而完成C51对VC5402 HPI口的读写操作。在数据交换过程中,C51向HPI发送数据时,通过置VC5402的HPI控制寄存器HPIC中的DSPINT位为l来中断VC5402。C51接收来自HPI的数据时通过查询方式,当VC5402 DSP准备发送数据时,置nHINT信号为低;C51查询到nlNTl为低时,调用接收数据子程序来实现数据的接收。

  C51与VC5402的并行连接如图5所示。

  主机接收和发送初始化程序(以图5连接为例):

RTITEADDRESS:;写入VC5402存储器地址信息

  CLR P1.2

注:①HBlL脚在传输过程中指示当前字节为第l还是第2字节。

  ②为方便DSP自举引导加载程序.常采用将nHlNT脚直接与INT2脚相连。

  图5 AT89C51与V05402的并行连接

S

ETB P1.3 ;主机可读写HPlA地址寄存器K8T800

CLR P1.0 ;主机要求写选通HPI一8

MOV P0,A ;写入8位地址

CALL DELAY ;等待地址写入完成

READDATA:;读出VC5402存储器数据信息

SETB P1.2

CLR P1.3;主机可读写HPID数据寄存器

SET P1.0;主机要求读选通HPI一8

MOVA,P0;读出8位数据

CALL DELAY ;等待数据读出完成

WRITEDATA:;写入VC5402存储器数据信息

SETB Pl.2

CLR P1.3;主机可读写HPID数据寄存器

CLR P1.0;主机要求写选通HPI一8

MOV P0,A;写入8位数据GEFORCE4

CALL DELAY;等待数据写入完成

  不管是串行连接还是并行连接,都要考虑到VC5402是采用3.3 V供电,C51采用5 V供电。两者之间存在信号电平的差异而不能直接相连,应互连接口隔离器件。

 结 语

  在SCI串行通信调试中,发现由于DSP的100MHZ运行频率在100 MHz左右,造成内部数据时钟CLKG过快,不能与C51串口采样频率保持一致,需要软件加以处理,这样会额外消耗DSP资源。因此可以考虑将发送时钟CLKX和接收时钟CLKR接外部时钟源(慢于DSP时钟),以保证与C51串口采样频率的一致。另外在并行通信的调试中,可以知道通过HPI-8口并行通信完全没有硬件和软件开销,由DSP自身的硬件来协调冲突,因此HPI-8口使用于与单片机构件较好的主从双CPU处理器平台。

网友:

不错 值得一看

网友:

为你的汗水鼓一巴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