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发光二极管能亮吗?

楼主:
IOPB2是DSP2407的一个IO口

我分析了半天也没出能亮来

网友:

请大牛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人能够解答吗?

网友:

三极管不能导通的嘛

网友:

我觉得三极管的接法有问题呀!

网友:

接地点的电位是多少 ?

网友:

我不懂你的什么IOPB2,你的三极管要用8550的,而且基极到地间要加电阻限流,这样三极管才有导通的机会,也保护了三极管。 你的图里三极管基极接地有导通的可能么?

网友:

首先怀疑电路图有问题.8050作开关的常见的接法是基极接io输出,集电极接二极管.发射机接地.那样随io高低电瓶变化,二极管会闪. 这种接法,三极管工作在截止模式下.二极管应该一直亮.感觉这电路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三极管那会工作啊 ?????????

网友:

问题: 1、三极管不能工作 2、利用三极管保护io的 但是这样就算工作了 也不能保护io

网友:

你那NPN8050,要换成PNP8055吧!!!! 你试试咯~~~~~~~~~~~~~~~~~~~`

网友:

不能亮 8050的接法不对,要接正向偏置,要有大于0.7V的电压给基极才能导通。

网友:

8050顺时旋转90°就可以了

网友:

是啊 这工作在截止区啊 怎么能导通呢??

网友:

三极管不导通..

网友:

三极管没导通,应该不会亮

网友:

有问题,没见过这么个用法的~~~~~

网友:

这个三极管不能导通,发射结不能正向导通

网友:
这个帖子咋还没完?谁再说发光管不能亮俺跟谁急!

不信你把三极管的e-b短路看看。 ;P

网友:

不能亮, 三极管因该的基极接R9,发射极接地,极电极接D1负极。

网友A(2007-11-25):
完全能亮 三极管是坏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