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谁能帮个忙啊~

楼主:
我的毕设做的是8路巡回温度检测,现在有几个问题:
1、参数设定(不知道按照图里的参数能不能正常使用)
2、程序编译(JNB ACC.3,ENDOUT)这句总是通不过编译,改成(JNB ACC,ENDOUT)就好了,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不会吧,在KEIL C上能编译通过哦(JNB ACC.3,ENDOUT),你能贴个错误信息上来吗???

网友:

不过,2051的没有P0口,只有P1和P3口~~~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我用的是wave6000,这个程序以前是使用在89C52上的,我现在要用在2051上,因为差别不大,所以我想想试一下程序能不能编译。
因为很久没有用单片机了,所以犯的错误都比较幼稚,请大家见谅!

网友:

这个伟福的,我没用过,感觉用这个很麻烦。 根据上面的错误信息,应该是什么库文件加载的不对,或者这个库对ACC的定义不能这样子操作。 不知道你有KEIL C没有??? 如果可以,你可以把程序发给我,我帮你编译。

网友:

解决了没?

网友:

我刚从学校回来~
关于参数设定,我已经跟老师确定过了,把基极电阻改为20k,其他的应该没有问题了!
老师说是因为89C52有40个脚,而89C2051没有P0、P2口,只有20个脚,所以2051的P1口用作输出,P3口用作位数的选择,就没有ACC.3这个东西了。但是,输入需要8个口,怎么办呢?
我已经晕了,现在把89C52的程序传上来,请大家帮忙!
谢谢!感动ing~

网友:

如果你想上2051的话,可以加个4511做解码,用P3口做显示输出,用P1口做8个DS18B20的数据线,我传个图上来,你看看这样行不???

网友:

赶时间,所以有些东西没画全,我相信你能搞定的,呵呵~~~~

网友:

显示例程: MOV A,*****(所要显示的数据) MOV B,#100 DIV AB ORL A,#0E0H MOV P3,A MOV A,B MOV B,#10 DIV AB ORL A,#0D0H MOV P3,A MOV A,B ORL A,#070H MOV P3,A RET 这是大概的显示程序,还没有加延时,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

说句题外话啊,怎么创建一个PDF格式的文件呢?

网友:

蓝眼狐,你真是天才!我现在就去试试!!!太~感谢了!如果做好了一定请你吃饭,呵呵! 滨:pdf,我一般是用工具转的~

网友:

汗,高抬了,不过请我吃饭我还是很乐意的[:D][:D][:D]

网友:

PDF格式是我是用Adobe Acrobat,安装了这个软件后,它就会有个PDF打印机. 你也可以装个其它的虚拟打印机,基本上都可以打印成PDF格式的文件.

网友:

可以直接创建PDF吗?

网友:

蓝狐:那就吃饭吧,哈哈~

滨:去down一个foxreader吧,才1M多,能读pdf,也能把其它格式转换成pdf,功能跟adobe差不多我觉得。

网友:

恭喜 看来已经解决了

网友:

没有呢,我还没弄呢~倒~

网友:

按照楼上的没做出来么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