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我选个二极管吧

楼主(2007-04-14):
大侠们帮我选个二极管吧
在一个RLC电路中,当C向R和L放电时,我要用二极管并联在C的两端,防止L中流过的电流在对C反向充电,那么这样的二极管选择哪种规格型号的呢?

网友A:
一般的就可以吧,主要是二极管的电流电压等的参数选取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