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芯片应用索引

楼主:
集成芯片应用索引
741 运算放大器
2063A JRC杜比降噪
20730 双功放
24C01AIPB21 存储器
27256 256K-EPROM
27512 512K-EPROM
2SK212 显示屏照明
3132V 32V三端稳压
3415D 双运放
3782M 音频功放
4013 双D触发器
4017 十进制计数器/脉冲分配器
4021 游戏机手柄
4046 锁相环电路
4067 16通道模拟多路开关
4069 游戏机手柄
4093 四2输入施密特触发器
41256 动态存储器
52432-01 可编程延时电路
56A245 开关电源
5G0401 声控IC
5G673 八位触摸互锁开关
5G673 触摸调光
5G673 电子开关
6116 静态RAM
6164 静态RAM
65840 单片数码卡拉OK变调处理器
7107 数字万用表A/D转换器
74123 单稳多谐振荡器
74164 移位寄存器
7474 双D触发器
7493 16分频计数器
74HC04 六反相器
74HC157 微机接口
74HC4053
74HCU04 六反相器
74LS00 与门
74LS00 4*2与非门
74LS00 四2与非门
74LS00 与门
74LS04 6*1非门
74LS08 4*2与门
74LS11 三与门
74LS123 双单稳多谐振荡器
74LS123 双单稳多谐振荡器
74LS138 三~二译码器
74LS142 十进制计数器/脉冲分配器
74LS154 4-16线译码器
74LS157 四与或门
74LS161 四2计数器
74LS161 十六进制同步计数器
74LS161 四~二计数器
74LS164 数码管驱动
74LS18 射频调制器
74LS193 加/减计数器
74LS193 四2进制计数器
74LS194 双向移位寄存器
74LS27 4*2或非门
74LS32 四或门
74LS32 4*2或门
74LS374 八位D触发器
74LS374 三态同相八D触发器
74LS377
74LS48 7位LED驱动
74LS73 双J-K触发器
74LS74 双D触发器
74LS85 四位比较器
74LS90 计数器
75140 线路接收器
75141 线路接收器
75142A 线路接收器
75143A 线路接收器
7555 时钟发生器
79MG 四端负稳压器
8051 空调单片机
8338 六反相器
A1011 降噪
ACVP2205-26 梳状滤波视频处理
AD536 专用运放
AD558 双极型8位D-A(含基准电压)变换器
AD558 双极型8位D-A(含基准电压)变换器
AD574A 12比特A/D变换器

网友:

AD670 8比特A/D变换器(单电源) 1995s-2、15 AD7523 D-A变换器 1994x-125 AD7524 D-A变换器 1994x-126 AD7533 模数转换器 1994x-141 AD7533 模数转换器 1995s-184 ADC0804 8比特A/D变换器 1995s-2、20 ADC0809 8CH8比特A/D 1995s-2、23 ADC0833 A/D变换4路转换器 1995s-2 ADC80 12比特A/D变换器 1995s-2、8 ADC84/85 高速12比特A/D变换器 1995s-2 AG101 手掌游戏机 1993x-155 AM6081 双极型8位D-A变换器 1994x-127 AMP1200 音频功放皇后 1993s-104 AN115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AN2510S 摄象机寻象器 1994x-109 AN2661NK 影碟机视频 1995s-45 AN2662K 时基校正(模拟) 1995s-45 AN2664FBP 影碟机视频 1995s-45 AN2664NK 影碟机视频 1995s-45 AN2870 影碟机伺服 1995s-45 AN3100N 射频调制器 1991-55 AN362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AN363N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AN3890FBS 影碟机主轴电机驱动 1995s-45 AN3891FBP 影碟机主轴电机驱动 1995s-45 AN5026K 红外接收 1993x-106 AN51354 中放/音频/视频解调 1994s-255 AN5138K 图象通道 1994-308 AN5265 音频功放 1994s-298 AN5342K 亮度锐度加强电路 1994s-243 AN5344FBP CFU地 1995s-274 AN5352 模拟开关 1994-245 AN5515 彩电场输出 1995s-34 AN5515 场输出 1994-73 AN5521 场输出电路 1991-203 AN5521 场输出 1994-73 AN5521 场输出 1994-240 AN5521 场扫描 1994-308 AN5600K 图象处理 1994-308 AN5612 色差解调 1994s-245 AN5652 伴音中放 1994-308 AN5862K PIP切换输出 1994s-245 AN6551 双运放 1991-54 AN6612 电机稳速 1992-63 AN6612S 杜比降噪 1995s-43 AN6650 电机稳速 1991-183 AN6650 电机稳速 1992-7 AN6650 电机稳速 1992-83 AN6650 电机稳速 1992-127 AN6650 电机稳速 1993s-165 AN6913L 双运放 1995s-85 AN7106K 单片放音机 1992-63 AN7108 单片放音机 1992-7 AN7108 单片放音机 1992-127 AN7108 单片放音机 1992-136 AN7108 单片放音机 1993s-165 AN7110 音频功放 1994x-107 AN7112E 音频功放 1994s-39 AN7158N 音频功放 1991-3 AN7158N 音频功放 1991-203 AN7168 双音频功放 1991-195 AN7178 音频功放 1994x-107 AN7188NK 双音频功放 1992-14 AN7311 双前置放大 1991-195 AN7315 双前置放大 1992-99 AN7410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AN74LS293 1994x-93 AN7812 三端稳压器 1994s-299 AN78N05 三端稳压器 1994s-298 AP500/A DC功放驱动 1995s-60 AP500/A 双声道DC功放驱动 1995s-156 AT24C01 存储器 1994x-46 ATC105 充电控制 1993x-191 AX5212D 微机鼠标编码 1994s-183 BA1035B 高速运放 1994x-94 BA1106F 放音前置放大及功放 1995s-43 BA1310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BA1320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BA1330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BA1335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BA1404 调频发射 1994x-183 BA3015 电风扇电脑 1994s-162 BA3105 电风扇电脑 1994x-58 BA3212N 录放前置 1994-180 BA328 双前置放大 1991-43 BA328 低噪前置 1992-58 BA328 双声道前置放大 1995s-189 BA3506 音频功放 1991-139 BA3822LS 5段均衡 1994-180 BA508 遥控电路 1995s-171 BA5102 音频前置 1993x-108 BA5102 遥控电风扇编码 1995s-119

网友:

BA5104 电风扇遥控 1995s-183 BA527 音频功放 1991-168 BA5302 红外接收头 1995s-183 BA5406 双功放 1992-47 BA6124 电平指示 1991-31 BA6209 录象机加载 1991-11 BA6209 主导电机驱动 1994-192 BA6219B 加载电机驱动 1994-120 BA6227 电机稳速 1991-139 BA6303 磁鼓控速 1992-139 BA6439P 主导电机驱动 1994-120 BA728 双运放 1992-91 BA7751LS 录象机音频处理 1993s-84 BA8105 遥控电风扇电路 1995s-119 BA8206A4 电风扇控制 1995s-183 BAS3108T FM发射 1992-94 BGJ3302 四运放电压比较器 1994-25 BH-SK-I 声控IC 1994s-175 BH-SK-V 声控IC 1994x-74 BISS0001 红外传感信号处理 1995s-182 BL3102 时钟频率脉冲 1994s-255 BL3207 BBD延时 1994s-255 BL50462AP 遥控编码与发射 1995s-299 BM5060 彩电CPU 1994-308 BM5067 彩电CPU 1995s-212 BM5069 彩电CPU 1995s-212 BTS114 感温高速开关管 1992-34 BTS115 感温高速开关管 1992-34 BTS130 感温高速开关管 1992-34 BTS131 感温高速开关管 1992-34 BTS240 感温高速开关管 1992-34 BTS412 电源开关模块 1992-112 C036 4*2与非门 1993s-93 C043 双D触发器 1993s-101 C066C 4*2与非门 1993x-147 C1225H 音响驱动 1992-198 C1470 电机稳速 1992-99 C1490HA 红外接收 1991-110 C1676 超高频放大 1995s-199 C1891A 环绕声处理器 1992-24 C7642 单片收音机 1991-95 CA3069 运放 1994x-184 CA3160 1994x-188 CA3193 音频运放 1994x-36 CA3524 脉冲调制 1992-14 CC14433 三位半A/D转换 1991-46 CC14433 三位半A/D转换 1991-174 CC4093 含施密特触发器的四2输入与非门 1994s-44 CC4511 七段译码器 1991-46 CCU3000-17 从属微处理器 1995s-299 CCU3002-FDTV-11 彩电CPU 1995s-299 CD1403 单运放 1991-2 CD4001 4*2或非门 1993s-69 CD4001 4*2或非门 1994x-2 CD4011 4*2与非门 1993s-53 CD4011 4*2与非门 1993x-150 CD4011 四2输入与非门 1994s-80 CD4013 双D触发器 1991-2 CD4013 双D触发器 1993s-101 CD4013 双D触发器 1993x-6 CD4013 双D触发器 1994s-82 CD4013 双D触发器 1994x-22、54 CD4017 十进制计数/分配 1991-110 CD4017 十进制计数/分配 1993s-142 CD4017 十进制计数译码器 1994s-82 CD4017 十进制计数器/脉冲分配器 1994s-34 CD4017 十进制计数器/脉冲分配器 1994x-2 CD40174 六D触发器 1992-130 CD4017B 十进制计数/分配 1993x-173 CD4017B 十进制计数器 1995s-184 CD40193B 双向可预置可逆计数器 1994x-84 CD4020 14级二进制计数器 1994s-80 CD4024 七位二进制串行计数器 1994s-80 CD4028 二~十进制译码器 1992-98 CD4035 移位寄存器 1994s-72 CD4040 十二进制二进制计数器 1992-22 CD4040 十二进制二进制计数器 1993s-207 CD4040 12级二进制计数器 1993x-125 CD4040 12级二进制计数器 1994s-80 CD4046 锁相环电路 1994x-188 CD4046 锁相环电路 1995s-181 CD4051 模拟开关 1992-130 CD4051 模拟多路转换器 1995s-2、35 CD4052 四选一模拟开关 1992-82 CD4053 3*2模拟开关 1992-62、207 CD4053 3*2模拟开关 1994x-54 CD4053 3*2模拟开关 1994x-126 CD4053B TV/AV切换 1994-219 CD4053B 双向模拟开关 1994-247 CD4060 分频计数 1993s-12 CD4060 十四位计数器/分配器/振荡器 1994s-30、40 CD4066 4*2模拟开关 1992-112 CD4066 4*2模拟开关 1993s-91

网友:

CD4066BE 四路模拟开关 1994-269 CD4067 模拟多路转换器 1992-162 CD4067 模拟多路转换器 1995s-2 CD4069 6*1非门 1991-166 CD4069 6*1非门 1993s-45 CD4069 6*1非门 1993x-150 CD4069 六非门 1994s-4、82 CD4071 4*2或门 1994s-30 CD4072 2-4输入或门 1992-130 CD4075 三或门 1991-170 CD4078 多输入或门 1991-170 CD4093 四与非门施密特触发器 1994x-42 CD4099 8路可寻址锁存器 1991-170 CD4510 二~十加减计数器 1992-98 CD4511 LED显示驱动 1991-2 CD4511 译码驱动 1993x-159 CD4511 译码显示 1994s-30 CD4514 4-10线译码器 1993x-158 CD4518 双二~十进制计数器 1993x-125 CD4518 计数器 1994s-30 CD4541B 双D触发器 1995s-79 CD4553 三位BCD码计数器 1993s-47 CD74206 音频功放 1994x-107 CD9020-002 字符产生器 1994s-255 CD9135 六路互复位触摸开关 1994x-188 CE550 电风扇控制 1994s-170 CH1058 音乐片 1991-192 CH208 译码输出 1991-174 CH220 电子密码锁 1994x-26 CIC7642 调幅收音 1994s-55 CIC9140 电话按键码 1993s-107 CNX82A2 稳压反馈光电耦合器 1995s-299 CP4027 双J-K触发器 1993s-109 CS839 霍尔开关 1994s-34 CS8704 电话振铃 1994-46 CSC5089 单片电话机 1994-77 CTC9140 电话脉冲拨号 1994-46 CU001 多功能遥控 1991-56 CU47C433AN-002 彩电CPU 1994s-255 CW-18 呼救语音 1993x-133 CW8403 音乐IC 1993s-125 CW9300 音乐IC 1993s-101 CW9300 音乐IC 1993x-198 CX20029 单片收音机 1992-111 CX20106 红外接收 1993s-126 CX20106 红外接收 1994-230 CX20106A 红外预放器 1991-30 CX20106A 红外接收 1994x-22 CX20111 调频调幅中放 1992-127 CX20112 电视立体声/多语种解码 1994x-4 CX20188 杜比B/C降噪 1992-174 CX522-054 彩电CPU 1994s-302 CX7959 存储器 1994s-307 CXA1019 单片收音机 1991-114 CXA1019 单片调频收音 1991-152 CXA1019 调频静噪 1995s-52 CXA1019M 单片收音机 1994-74 CXA1019P 单片调频收音 1993x-85 CXA1034P 单片放音机 1992-83 CXA1100 杜比降噪 1991-106 CXA1101 杜比降噪 1991-106 CXA1101 杜比降噪 1992-108 CXA1102 杜比降噪 1991-106 CXA1145P 游戏机色处理 1991-131 CXA1145P PAL编码 1993x-78 CXA1191M 调幅调频电视单片收音 1993x-158 CXA1191M 单片收音机 1994s-198 CXA1191M 单片调频调幅收音 1994x-63 CXA1191P 收音专用 1994-11 CXA1238 单片收音机 1991-140 CXA1238M 调频收音 1994s-130 CXA1238M 调频收音 1994s-156 CXA1250 场频驱动 1993x-103 CXA1262N 单片放音机 1993x-99 CXA1315M 彩电副总线 1995s-272 CXA1642 消歌声 1993s-64 CXA1642 消声(卡拉OK) 1995s-36 CXA1642 消歌声 1995s-204 CXA1644P 卡拉数字延时 1993x-72 CXA1735S 音频处理器 1995s-272 CXA8008P 单片放音机 1991-75 CXA8008P 单片收音机 1992-163 CXD1254AQ 摄象机同步 1993x-103 CXD1310BLA 视频处理器 1993x-103 CXK1001P 存储器 1994-307 CXP80420-139S 彩电CPU 1994-334 D1130 AM/FM收音 1992-43 D2024 音频功放 1991-48 D2283 音频低放 1994s-135 D2283 音频功放 1994x-47 D2822 助听器专用 1991-167 D414 单片收音机 1991-167 D7176AP 中放及伴音鉴频 1994-19 D7240AP 音频功放 1991-3 D75028CW 空调器CPU 1995s-194 D7796 音频均衡 1991-32 DAC08 双极型8位D-A变换器 1994x-129 DAC08 双极型8位D-A变换器 1994x-135 DAC90 双极型8位D-A(含基准电压)变换器 1994x-126 DBL2004 彩电场输出 1995s-34 DCM0016 系列高速带掉电保护RAM 1995s-174 DCM0064 系列高速带掉电保护RAM 1995s-174 DCM0256 系列高速带掉电保护RAM 1995s-174 DCM8128 系列高速带掉电保护RAM 1995s-174 DJ2001 洗衣机电脑 1991-159 DN888 数字延迟 1993x-110 DPU-2553-25 偏转处理器 1995s-299 DRAM4164 数据存储 1993s-80 DS8629N 100分频器 1992-22 DTI-2260 数字瞬态改善处理器 1995s-299 EA1062 语音电路 1994-138 EK001 混频厚膜 1994s-255 ELM742A 低压低功耗电压比较器 1995s-118 ET91210 电话程控 1991-58 F1212 程序快门 1992-71 GL7488P 录象机伺服系统 1994-210 GP605 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 1995s-126 GS8200 录象机系统控制 1994-210 GSE-3568 多音声效片 1994s-128 GY65839 单片卡拉OK专用 1994s-172 GY9308 DDC数码延迟 1993x-120 GY9403 数码卡拉OK延迟 1994x-52

网友:

H9081 四声5闪光片 1994x-167 HA11227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HA112A 音乐门铃 1991-156 HA11414 行场扫描 1993s-28 HA11489 亮度/彩色矩阵 1991-203 HA11489 视频处理 1994x-19 HA11509N 亮/色/行场扫描 1991-43 HA1166Z 黑白机行场扫描 1994-82 HA12017 放音均衡 1991-8 HA12058 杜比降噪 1993x-160 HA12102 双前置放大 1991-43 HA13001 音频功放 1993s-75 HA13119 音频功放 1994x-99 HA1392 音频功放 1992-188 HA1397 音频功放 1991-176 HA3302 四运放电压比较器 1994-25 HA51338SP 亮/色/行场扫描 1991-43 HA51338SP 彩电行场扫描/色度/亮度 1995s-163 HCF40015 红外接收前置放大 1994s-118 HD14053B 电视遥控发射 1993x-164 HD401304 彩电CPU 1995s-174 HD401314 彩电CPU 1995s-174 HD44007A 彩色同步 1991-14 HEF4017 2-10进制计数器/脉冲分配器 1994x-22 HEF4053BP 3*2模拟开关 1994s-7 HEF4066B 四路模拟开关 1994-269 HEF4503 3*2模拟开关 1992-207 HF-268/288 保密语音模块 1995s-94 HFC3030 彩灯闪光片 1994x-71 HFC3040 多发光二极管控制 1991-64 HFC3040 彩灯六路闪光芯片 1994s-50 HFC5203A 语音 1994x-90 HFC5219 “有电危险、请勿靠近”语音块 1995s-95 HIC101 放象机电源厚膜块 1995s-85 HM50256 动态存储器 1995s-159 HM50464 动态存储器 1995s-159 HM511000 动态存储器 1995s-159 HM6117 游戏存储 1993s-11 HM6232 电源厚膜 1993x-35 HM6401 电源/场输出厚膜 1991-115 HM7101 电源厚膜 1993x-35 HM7942 电源厚膜 1993x-35 HM8951 电源厚膜 1993s-35 HM8951A 电源厚膜 1995s-99 HM8951B 电源厚膜 1993x-195 HM8951B 电源厚膜 1994-65 HM9007 电子镇流器 1991-82 HM9007 电子镇流器 1993s-146 HM9102 电源厚膜 1992-103 HM9102 电源厚膜 1993x-35 HM9102 开关电源取样 1994-141 HM9102D 电话按键码 1993s-107 HM911L 热释电红外线探测 1994x-194 HM9201 电源厚膜 1993x-35 HM9205 稳压电源取样 1994-332 HM9207 电源厚膜 1993s-3 HM9207 电源厚膜 1994-65 HM9207B 电子镇流器 1994s-6 HM-JL1 音频模块 1993s-160 HN6401 电源厚膜 1993x-35 HPC177C 四运放电压比较器 1994-25 HPC339C 四运放电压比较器 1994-25 HT12C 遥控发射 1994x-110 HT2880 八音音乐片 1994s-32 HT6337A 风扇遥控接收 1994x-110 HT7713 声控闪光片 1994x-10 HT7713 触摸调光 1994x-63 HT82D 双音音乐门铃 1994s-32 HY12503 可程式化语音模块 1995s-94 HY-20A 语音录放 1994s-78 HY42503 可程式化语音模块 1995s-94 HY-88A 动物叫声效片 1993x-182 HY8-S 三端音乐片 1991-172

网友:

IC1818P 单片游戏机 1993s-95 IC7107 三位半A/D转换器 1993x-181 ICL7107 三位半A/D驱动 1993s-62 ICL7107 三位半模/数转换器 1994s-80 ICL7107 DVM三位半A/D 1995s-2、21 ICL7109 积分型12比特A/D变换器 1995s-2 ICL7139 自动量程万用表 1992-42 ICL7660 双直流变换 1993s-62 ICL7660 DC-DC变换器 1995s-39、68 ICL8038 函数发生器 1994x-112 ICL8211 欠压检测用IC 1995s-40、89 ICM7555 时基电路 1995s-46 ICM7556 时基电路 1995s-40 ICWJ9301 电脑密码锁 1994s-190 ICX045BLA 1/3寸CCD图象传感器 1993x-103 IR2155 日光灯电子镇流模块 1995s-38 IR3M02 微机开关电源 1994s-109 IR3M03A DC-DC变换 1992-86 IR3M03A DC-DC变换 1993s-119 ISD1000A 系列单片语音录放IC 1995s-174 ISD1100 系列单片语音录放IC 1995s-174 ISD1400 系列单片语音录放IC 1995s-174 ISD2500 系列单片语音录放IC 1995s-174 IVR1601 一次性编程语音 1993s-159 IX0238CE 场输出 1994-73 IX0250CE 音频功放 1994-73 IX0256CE 开关电源 1994-73 IX0308 电源厚膜 1992-127 IX0308CZ 电源厚膜 1994-67 IX0323CD 电源厚膜 1994s-3 IX0323CE 电源厚膜 1994-33 IX0324CFNI 行场扫描/色解码 1994-34 IX0355CE 场输出 1994-73 IX0465CE 开关电源 1994-73 IX0517CE 开关电源 1994-73 IX0640CE 场输出 1994-73 IX0689CE 电源厚膜 1994-48 IX0711CE 彩电中放 1994-73 IX0711CEN 图象中放 1994x-83 IX0712CE 亮/色/行场扫描 1994-73 IX0712CEN1 扫描/解码 1994-96 IX0933CE 彩电CPU 1994-96 JU0114 电源厚膜 1991-155 JU0114 彩电电源厚膜块 1995s-43、51 JU0116 电源厚膜 1994-66

网友:

K2356 语音保密 1992-178 KA2184A 红外预放器 1991-30 KA2184A 红外线接收预放 1991-56 KA2184A 红外接收 1993s-126 KA2184A 红外接收放大 1993x-170 KA2209 音频功放 1993x-43 KA22134 音频功放 1994x-83 KA2221 双前置放大 1991-43 KA22429 调频收音 1994s-55 KA2402 电机稳速 1993x-99 KA2402 电机稳速 1995s-131 KA2407 电机稳速 1993x-43 KA2410 电话振铃 1994x-11 KA2410 电话振铃 1994-138 KA2915 单片黑白电视机 1993s-167 KAC4558 双运放 1991-71 KD-07 闪光灯、音乐集成块 1995s-71 KD-100 音乐IC 1993x-5 KD-152B 音乐IC 1993x-189 KD-155 口哨声控片 1995s-183 KD-253 “叮咚”门铃 1994x-194 KD-253B “叮咚”门铃 1994s-62 KD-254 音乐片 1994s-143 KD482FB 石英钟报时 1991-4 KD-482FC 钟控打点 1993s-142 KD483 程控双音打点石英钟 1994s-175 KD5068 狗叫声音乐片 1993x-126 KD5105 电子爆竹 1993s-38 KD-5601 爆竹声 1993x-189 KD56010 “恭喜发财”语音片 1994x-138 KD56012 鸟叫声 1993s-157 KD56012 鸟叫IC 1994x-143 KD-5602 军号声音乐片 1995s-191 KD5603 “欢迎光临”语音片 1991-62 KD5603 欢迎光临 1993s-142 KD-5603 “欢迎光临”语音片 1994s-63 KD56032 六秒自然声 1995s-143 KD56033 娃娃哭笑语音块 1995s-103 KD5604 谢谢光临 1993s-142 KD-5608 “狗叫”音乐片 1992-168 KD9300 音乐门铃 1991-156 KD9300 音乐门铃 1994s-138 KD9300 音乐门铃 1994x-2、34 KD9561 警车声音乐片 1992-68 KD9561 音乐IC 1994x-42 KD9562B 警报声音乐 1993x-52 KD9562C 八声声效片 1992-10 KH1668 风扇控制 1994x-154 KIA6227H 音频功放 1994-346 KIA6299H 音频功放 1994x-107 KIA6401 电话振铃 1994x-11 KIA7299P 音频功放 1994s-51 KIA75558P 录象机伺服系统 1994-210 KIA8125S 音频前置放大 1994s-51 KIA8127F AM/FM中放 1994-180 KM41C64P-10 画中画DRAM 1995s-299 KS5194/5 液晶显示驱动 1994x-66 KS5803 红外遥控发射 1991-56 KS5803 红外发射 1992-95 KS5917 语音电路 1993s-183 L200 五端集成稳压器 1994s-110 L4960 开关电源脉宽调制 1995s-102 L4962 开关电源脉宽调制 1995s-102 L4962 脉宽调制器 1995s-152 L4964 开关电源脉宽调制 1995s-102 L4970 开关电源脉宽调制 1995s-102 L4974 开关电源脉宽调制 1995s-102 L78MR05 1994-240 LA1231N FM解调 1991-35 LA1260 调频、调幅收音 1994-104 LA3160 双前置放大 1991-43 LA3160 前置放大 1994-340 LA3350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LA3361 立体声解码 1991-66 LA3361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LA3365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LA4127 双前置放大 1993x-83 LA4140 音频功放 1993x-91 LA4140 音频功放 1994-137 LA4275 音频功放 1994s-255 LA4422 音频功放 1994-73 LA4445 音频功放 1991-67 LA4445 音频功放 1991-203 LA4445 音频功放 1993x-27 LA4597 音频功放 1993x-27 LA5110 彩电稳压电源 1995s-187 LA5112 彩电稳压电源 1995s-187 LA5511 电机稳速 1991-3 LA5515 电机稳速 1991-3 LA5521D 电机稳速 1995s-131 LA7016 制式切换 1995s-299 LA7299 音频功放 1991-67 LA7555 中频信号处理 1995s-342 LA7575 PLL同步检波中频解码 1995s-299 LA7680 图象/伴音中频/视放/解码 1994-273、302 LA7830 场输出电路 1991-203 LA7830 场输出电路 1992-39 LA7830 场输出 1994-73 LA7832 彩电场输出 1995s-27 LA7832/33 场输出 1994s-255 LA7837 场输出 1994s-299 1995-62 LA7838 场输出 1994-268 LA7905 50Hz/60Hz识别 1994s-255 LA7910 波段开关 1994-248 LA7920 波段开关 1994s-307 LAG665 单片放音机 1991-132 LAG665 单片放音机 1991-199 LAG665 单片放音机 1992-47 LAG665 随身听IC 1994s-20 LAG665 单片放音机 1994x-83 LAG665F 单片放音机 1993x-109 LAG665F 单片立体声放音 1995s-12 LB1405 电平指示 1993x-154 LB1407 电平指示 1995s-55 LC219 风扇红外遥控发射 1993x-170 LC219 红外发射编码 1994-230 LC220A 六路译码器 1993x-170 LC220A 红外译码 1994-230 LC4036 双向模拟开关 1994s-255 LC4066B 四路模拟开关 1994-269 LC7441 PIP系统控制 1994s-245 LC7444 双时钟发生器 1994s-245 LC7480 多路转换开关和模/数转换器 1994s-245 LC7881 D/A转换 1992-124

网友:

LCL102 计程显示器 1994s-34 LD398C 卫视接收厚膜块 1993x-157 LD505 音频放大 1992-141 LD866A 雷达探测模块 1994s-63 LD866B 雷达探测模块 1994s-63 LF398 取样与保持 1995s-2、29 LH-169B “抓贼呀”语音片 1994s-7 LIC1149-5 降压控制器 1994s-104 LM010 1994x-192 LM1035 音量、平衡、音调直流控制 1993s-32 LM1036 音量、平衡、音调直流控制 1993s-32 LM1040 音量、平衡、音调直流控制 1993s-32 LM12 运放 1995s-30 LM134 1994x-192 LM1851N 漏电检测 1994x-42 LM1875 运算放大器 1991-36 LM1875 音频功放 1994s-68 LM1894 杜比降噪 1991-106 LM1894 动态降噪 1991-200 LM1894 降噪 1993s-90 LM1894 动态降噪 1993s-170 LM2575 开关电源脉宽调制 1995s-102 LM258 双前置放大 1993x-43 LM2904CT 三端稳压器 1994s-168 LM2907/2917 频率/电压转换器 1994s-199 LM293X 低压差三端稳压器 1995s-41 LM311 专用运放比较器 1994x-18 LM317 三端可调稳压电源 1991-103 LM317 三端可调稳压电源 1993s-124 LM317 三端可调稳压电源 1994s-4 LM317 正压可调三端稳压 1995s-39 LM317T 可调三端稳压 1991-186 LM318N 高速运放 1994x-128 LM3272C 石英钟芯 1992-35 LM331 V/F变换器 1995s-2、37 LM337 负压可调三端稳压 1995s-39、46 LM339N 四运放电压比较器 1994-25 LM3524A 开关电源脉宽调制 1995s-102 LM358 双运放 1992-8 LM358P 运放 1995s-299 LM358PS 录象机主导放大整形 1994-120 LM35DZ 温度传感 1992-198 LM385 小功率基准电压 1995s-39、60、76 LM386 音频功放 1991-168 LM386 音频功放 1993s-6、77 LM386N 音频功放 1994x-90 LM3875T 单片功放 1993s-146 LM3875T 音频功放 1993x-144 LM3876T 单片功放 1993s-146 LM389 调频发射 1992-70 LM3900 电流型四运放 1994s-199 LM3909 单片振荡器 1995s-63 LM3909N 闪烁灯 1995s-88 LM3914 电平显示 1993x-22 LM3915 显示驱动 1994x-16 LM4280 音频功放 1995s-299 LM567 频率解调 1991-2 LM567 音频解调 1991-62 LM567 红外音频解调 1991-134 LM567 红外音频解调 1994x-2 LM567 红外音频解调 1994x-119 LM567 调频发射、接收 1995s-143 LM6181 视频放大 1994x-7 LM723 通用型稳压块 1994s-79 LM833 双运放 1993s-170 LM8361 数字钟 1994x-162 LM837 四运放 1993s-170 LMC1982 数控音响 1993s-178 LP167 环形脉冲分配/驱动 1994s-122 LP2950CZ 低压差5V稳压器(三端) 1995s-88 LQ46 四合一语音片 1992-76 LQ46 语音片 1994x-162 LR3714AM 遥控发射 1993x-156 LR40993 电话机发号 1995s-111 LR6 低压线性稳压器 1995s-94 LS190 对数放大器 1994x-77 LS7232 触摸调光 1991-100 LS7232 触摸调光 1993s-94 LS7232 触摸调光 1994x-142 LS85 1994x-77 LT1005 逻辑控制稳压器 1995s-39 LT1057 音频运放 1991-120 LT1073 充电检测控制 1994s-56 LT1173CS8 DC-DC变换器 1994x-8

网友:

好,顶一下.

网友:

很好的东东咯。。。。。。

网友:

很好

网友:

谢谢了 ,对一个初学者十分有有啊!十分感谢1

网友A:
有没有LM311的应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有一组应用的原理图,你可以参考一下吧!

网友:
支       持   下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LM311的应用啊

最好单独开个主题,在这样的资料共享的栏目中提出问题很容易被忽略而淹没(埋没),结果可能是得不到援助。

网友:
这网站不错啊,值得学习

网友:
很不错的东东啊,收藏一下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要是打包就更好了。

网友B(2010-05-11):
下载下来了,很不错的东西,楼主辛苦了!

网友C(2010-07-02):
求问啊
有没关于使用单片机 检测74LS32的功能的相关程序

网友D(2011-09-01):
有没有LM311的应用

网友E:
很好的资料 但怎么下载了!

网友E: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