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人指点一下

楼主:
主要是想通过单片机读取和写入ic卡一些信息,上位机选择pc,在pc上能通过可视化界面看到这些信息
就像一般图书馆的那个系统一样,具体应该看些什么书和资料呢?

网友:

唉。。。

网友:

rfid卡、ic卡。。。都行的啊。。。例子很多,也看你甚么信息啊,有串口调试助手,也可以用vb,vc做界面,或者qt做界面

网友:

ic有个专门的读卡器 iic的 还是比较好用 你的要求我有点看不明白 所以也不知道你的具体需要 vc 单片机 通讯 基本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主要看API编程,这个要涉及到接口调用和中断。你看了这个应该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啦 呵呵 问的可能有些匆忙,我先试试吧 到了具体问题了再和大家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