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器使用上注意事项

楼主:
电解电容器使用上注意事项

使用电解电容器时,请注意下列事项:

电解电容器就如下列情形时,会引起特性的劣化

◎ 逆向电压

◎ 使用电压超出工作电压

◎ 电流大于容许纹波电流

◎ 急剧的充放电

此时,引起激烈的发热或气体产生会从电容器的封口处漏液或者由于内部压力的上升,造成安全装置(防爆孔)启动。最严重的是有可能引起爆发或火花产生,造成电容器损坏与可燃物飞散至外部。

1.回路设计应注意事项

1)使用环境,装配环境与容许性能的确认

◎请确认使用环境及装配环境之外,必须参照电容器的型录和承认书的规定范围使用。

2)使用温度,纹波电流与寿命

◎使用温度与容许纹波电流须参照型录和承认书的规定,在电容器之额定性能范围内使用。

.使用温度不可超出最高使用温度。

.纹波电流使用不可超过容许的纹波电流。

◎设计回路时,烦请选用适合机器本身寿命的电容器。

3)回路上的应用

◎电解电容器是有极性的,不可使用在逆向电压与交流电压,极性反转的回路,请选用无极性电容器,但无极性电容器不可使用在交流回路上。

◎电容器也不要使用在会重复激烈的充放电回路上,如果必须使用在激烈的充放电回路上使用电容器,那必须另外再商讨。

4)电压应用

◎电容器使用的电压不可超过额定的电压。

5)电容器的绝缘

◎电解电容器在下列所提到的位置,回路上要完全隔离。

.铝壳,负极端子与正极端子在回路图上排列。

.自立型的辅助端子和其它的负极端子与正极端在回路图上排列。

◎电解电容器标示用胶管并没有绝缘保证,在必须有绝缘机能的位置,不要使用,但如有需要绝缘机能之胶管,即必须另外再商讨。

6)使用环境之限制

◎请不要在下列环境使用电解电容器。

.直接接触到水,盐水或油或结露状态的环境。

.充满有害气体的环境如硫化水素、亚硫酸、亚硝酸、氯、阿摩尼亚等。

.臭氧、紫外线与放射线照射的地方。

.振动或冲击条件超过承认书规定范围之过分激烈环境。

7)装配的环境设计

◎要把电容器装设在电路板上前,请事先确认以下内容再来设计。

.电容器之端子线距离要与电路板之孔距一致。

.在电容器之安全装置(防爆孔)上面,不要设计配线或回路。

.电容器之安全装置(防爆孔)上机,请依照型录和承认书之规定把间隙空出来。

.当电路板上的电容器之安全装置(防爆孔)启动时,可在安全装置(防爆孔)打孔使气体流出。

.螺丝型电容器之端子处,不可朝下。如要横放电容器时,正极端子须在上面。

8)电路设计的考虑

◎电容器封口部下方,不可配置回路。

◎电容器的周边与电路板内侧(电容器下方)避免用发热零件。

9)其它

◎依温度与频率的变动,电容器的电气特性会有所变化。请确认此变化后再来设计回路。

◎在两层的电路板上装配电容器时,电容器下方不要有多余的配线孔,和正反面接续用之贯穿也要避免设计。

◎使用螺丝端子型时,锁紧之转距请参照型录与承认书规格值内使用。

◎使用电容器两个以上并联时,应考虑电流之平衡。

◎使用电容器两个以上串联时,应考虑电压之平衡和插入并联用分压电阻。

为顾及安全性,所以使用电子机器时,请考虑电容器之故障情形,从设计面来确保安全性。

◎利用保护回路、保护装置来确保系统安全性。

◎利用拢长回路来确保系统安全化。

2.装配之注意事项

1)装配前应有的知识

◎装配在电路板上已通电之电容器,不再使用定期点检时电容器要拆卸下来,否则不能再使用

(电解电容器在到达使用巅峰时,无法重复使用)。

◎电解电容器有时会有在起电压(残留电压),此时请用1KΩ的电阻来放电。

◎电解电容器经长期放置,其泄漏电流可能增

大,此时请用1KΩ的电阻来进行电压(充电)处理。

2)装配-1

◎请先确认电容器之规格(容量与额定电压)后再装配。

◎请确认极性后再装配。

◎电容器不要掉落到地面,如果掉落尽可能不要使用。

◎电容器如变形,请不要使用。

3)装配-2

◎请先确认电容器之端子线距离与电路板孔距是否一致后再装配。

◎自立型电容器,请装配到与电路板密合状况,不要浮在上面。

◎使用自动插件机时,固定端子线的夹具力量,注意力道不可强。

◎请注意自动插件机及装着机之冲击力不可太强。

◎如有预期的振动及冲击时,在装配时请利用接着剂或辅助工具补强。

4)焊锡条件

◎焊锡条件(温度、时间)请依照型录和承认书的规定。

◎端子线距离与电路板孔距不一样时,在焊锡前先将端子线加工,对电容器本体没有压力之加工。

◎焊锡时须要拆下电容器且使用手拆除时,电容器之端子线在没有压力的方式下进行,须要先行溶解锡块后才能进行。

◎焊枪不可接触到电容器本体。

5)焊锡的流程

◎电容器本体不可浸到焊锡液。

◎焊锡条件(预备加热、焊锡温度、浸端子时间)请在承认书之规定范围内。

◎焊锡时助溶剂不可沾到端子线以外的部份。

◎其它的东西不要倾倒面接触到电容器。

6)回流焊锡

◎焊锡条件(预备加热、焊锡温度、浸端子时间)请参考型录与承认书。

◎使用红外线电热管时,电容器的材质会因红外线吸收率不一样而改变,加热时请注意。

◎电容器的回焊次数,请以一次为主,如需二次回流请再商讨。

7)焊锡后处理

◎焊在电路板之电容器本体不要倾斜或扭曲。

◎把电容器焊在电路板后,不可把电容器当把手来移动电路板。

◎电路板焊上电容器后,不要碰撞到其它东西。

8)电路板之洗涤

◎电容器不可用卤素溶剂来洗涤,有需要洗涤时须使用耐洗涤用电容器,请依型录与承认书之规定范围内。

◎洗涤耐洗涤用电容器时请确实做到洗涤剂的污染管理(电导度、PH、比重、水份量)。

◎耐洗涤用电容器洗涤后不放在洗涤液的环境和密闭容器中。

◎以洗涤后,电路板与电容器用热风吹10分钟以上,使其干燥,此热风温度要在最高使用温度以下。

9)固定材料、涂料剂

◎不要使用卤素固定剂或涂料剂来固定电容器。

◎使用固定材料和涂料剂前,电路板和电容的封口部,不可以有助溶剂之残渣和污秽物。

◎使用洗涤剂须先干燥后,才可使用固定材料和涂料剂,不要塞住封口表面。

3.配置使用中应注意事项

◎不要直接施加加重力于电容器之端子线。

◎不要让电容器端子间的导电体短路。有酸和碱之导电性水溶液不要接触电容器。

◎请确认装配电容器设定之环境。

4.维修

◎产业用机器之电容器,要定期检查,检查内容如下:

.外观:防爆孔开否,漏液等明显的异常。

.电气之性能:泄漏电流、容量、损失角和型录上以及承认书规定之项目。

5.突发状况处理

◎设备使用中电容器防爆孔动作启动或气体跑出来时,关闭设备主电源或拔掉插头。

◎电容器防爆孔动作时,会喷出超过100的气体,不要靠近喷出的气体,如跑入眼睛或吸入时,请立即用水冲洗。电解液接触到皮肤时,请用肥皂清洗。

6.储存条件

◎不可以把电解电容器放在高温、高温环境下,请保存在室温5~3575相对湿度以下。

◎电解电容器不可直接接触水、盐及油。

◎也不可放在充满有毒气体环境下。

◎也不可放在臭氧、紫外线与放射线照射的地方。

7.丢弃时

◎要丢弃电容器时,请依下列方法:

.针电容器打洞后充分捣碎烧毁。

.不烧毁时,请专门的产业废弃物者来处理。

电解电容器使用上注意事项二.

1.极性标示

在使用电容器时应先确认避免使用在交流电压或逆向电压上,其极性标示如下:

1)电容器本体的侧面,有条状及箭头为负极。

2)电容器端子线较短为负极。

3)自立型或大型电容器在压花上有※记号为负极。

2.电容器之安全装置(防爆孔)

铝质电解电容器加上逆向电压或过载电压时,加上使用超过型录规定的容许纹波电流,时造成异常、安全装置动作、电解液含高温气体会跑出来之设计。

◎在电容器之安全装置(防爆孔)不要配线或回路。

◎铝壳安全装置(防爆孔)动作时,防爆孔会膨胀。装置电路板时不要与上盖接触,若无空隙安全装置很难动作。其预留空隙如下:

3.电压处理

以下为长时间放置之成品,电压处理方式:

◎先初期检测、将电容器连接1KΩ保护电阻,再以相当额定电压之直流电压充电1小时,在使用1Ω电阻放电。

4.纹波电流

1)当施加纹波电流时,其直流电压与交流电压不可超过额定电压(工作电压),亦不可施加逆向电压。

2)周围温度系数与寿命时间有一定的比率,如要过到预期的寿命其纹波电流不可超过其容许的纹波电流,在使用时应多加注意。

5.电路板洗净

1100WV以下制品可在60以下浸渍或使用超音波洗净,时间要在五分钟内(5L7L制品三分钟),更要选择适合的洗涤溶剂。且要彻底的洗净及干燥。

◎有关破坏臭氧层及危害地球环境的洗净剂避免使用。

2)下列溶剂避免使用:

◎卤素系溶剂:造成电容器内部腐蚀。

洗净剂会直接侵入电容器内部,洗净剂因分解反应所产生的氯离子与铝反应面发生腐蚀现象。由其1-1-1三氯乙烷绝对避免使用。

◎强碱系溶剂:造成铝箔腐蚀。

◎石油系溶剂:造成封口橡胶劣化。

◎二甲苯系溶剂:造成封口橡胶劣化。

◎丙酮系溶剂:造成指示消失。

3)电路板洗净后其电容器封口处及电路板会残留少许洗净剂,必须强制干燥,其温度不可超出电容器使用温度上限。

4)洗涤剂的污染管理(电导度、PH、比重、水份量)是非常重量的。其含氯量越高其污染程度越高,造成电容器腐蚀越高。

6.电解液与电解纸为可燃物

铝质电解电容器之电解液,电解纸为可燃物又电解液有导电性,附着在电路板上会造成腐蚀,可能造成短路,引起烟火或火花,电容器之装配方法、位置、回路设计等,请注意。

7.烟熏处理、卤素系为难燃料

以下条件会引起铝质电解电容器内部电极、铝壳及端子表面产生腐蚀:

1)消毒木材的熏蒸处理环境。

2)卤素系与制品共存环境下使用。

网友:
请不要在下列环境使用电解电容器。
Ⅰ.直接接触到水,盐水或油或结露状态的环境。
Ⅱ.充满有害气体的环境如硫化水素、亚硫酸、亚硝酸、氯、阿摩尼亚等。
Ⅲ.臭氧、紫外线与放射线照射的地方。
Ⅳ.振动或冲击条件超过承认书规定范围之过分激烈环境。

以上这条确实注意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