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

楼主:
我现有一个学习板,是STC的,我想写AT89C51能写吗

网友:

不能写

网友:

为什么不能写啊?不都是51吗?

网友:

具体我也不知道

网友:

不支持的 STC是在线编程的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

呵呵,我还是有点觉得能写啊,我可以当个编程器用啊,把学习板当成编程器,用UV2写呢,我只是要把程序写进去,不用仿真啊

网友:

UV2以AT89C51方式写

网友:

stc系列的单片机直接使用串口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但是atmel的不行 必须使用下载电缆 或者编程器 进行编辑 keil uv2仅仅是开发软件 不是下载软件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