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寻址方面,是什么概念

楼主:
我来问一下,对于寻址方面,是什么概念
比如从什么起始地址

网友:

一个程序开始是不是先要确定起始地址,再进行运算 比如地址的宽度

网友:

程式的开始应该是从0000H开始

网友:

程序的开始是00h开始的 对于你说的寻址方式 是内部寄存器的寻址

网友:

有些资料,看看吧,我觉得比所谓的课本上讲的要好些^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