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PIC CCS编译器的高手请帮帮忙?

楼主:
PIC CCS 编译器不能定义32位的变量,
unsigned char 0--255
unsigned int    0--255
unsigned long 0--65535

我现在运算需要用到32的变量,  有解决的办法吗?  是不是PIC CCS需要设置什么啊?

谢谢了,  谢谢了

网友:

PICC 支持的基本变量类型见表11-1: 类型 长度 (位数) 数学表达 bit 1 布尔型位变量,0 或1 两种取值 char 8 有符号或无符号字符变量,PICC 缺省认定char 型变量为无符 号数,但可以通过编译选项改为有符号字节变量 unsigned char 8 无符号字符变量 short 16 有符号整型数 unsigned short 16 无符号整型数 int 16 有符号整型数 unsigned int 16 无符号整型数 long 32 有符号长整型数 unsigned long 32 无符号长整型数 float 24 浮点数 double 24 或32 浮点数,PICC 缺省认定double 型变量为24 位长,但可以改 变编译选项改成32 位 表11-1 PICC 的基本变量类型 PICC 遵循Little-endian 标准,多字节变量的低字节放在存储空间的低地址,高字节放 在高地址。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可以支持的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我用的是PIC18F452用的是PIC CCS编译器,应为该单片机有中断优先级, 我想问在PICCCS中怎样实现中断优先级函数? 怎样实现中断优先级功能? 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 我一直没找到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