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PICC18最新版编译器?

楼主:
能否给小弟发一个, luchen66@126.com

小弟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在网上去搜了。这个网上太多了。

网友:

你看看这个下载地址能不能用 http://www.zhhic.com/Soft/SoftShow.Asp?SoftID=360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发的地址打不开, 我在网上收了,没收到,我有个HI-TECH DEMO PICC18的,我想找个新版的 请大家帮帮小弟

网友:

网上应该有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http://www.zhhic.com/Soft/SoftShow.Asp?SoftID=360,我给你下了,等一会下完我发给你

网友:

好啦,下来吧

网友:

太感谢大家,小弟快流泪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以前用的是PICCCS ,发现不能设置中断优先级,所以改用PICC18,对PICC18还不是很熟. 不知道大家对PICCCS编译器的中断优先级如何实现有没有办法? 请大家指点,可能小弟问的问题比较简单 谢谢大家

网友:

真不好意思,我们大家都没怎么用过这个编译器

网友:

[quote user="luchen7945137"] 太感谢大家,小弟快流泪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以前用的是PICCCS ,发现不能设置中断优先级,所以改用PICC18,对PICC18还不是很熟.

不知道大家对PICCCS编译器的中断优先级如何实现有没有办法?

请大家指点,可能小弟问的问题比较简单 谢谢大家

网友:

下面这个程序是从别的地方看来的,请参考一下吧: /*高优先级中断向量*/ #pragma code InterruptVectorHigh=0x08 void InterruptVectorHigh(void) { _asm goto InterruptHandlerHigh //跳到高优先级中断程序 _endasm } /*高优先级中断程序*/ #pragma code #pragma interrupt InterruptHandlerHigh void InterruptHandlerHigh() { .................... } 低优先级的中断相对应的改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include #include "isr.h" void interrupt low_priority LOW_ISR(void); void interrupt HI_ISR(void); void interrupt HI_ISR(void) { if((TX2IE)&&(TX2IF)&&(TX2IP)) { HIGH_INT_REG|=TX2MASK; // register this interupt for display on LED TX2IF=0; } if((TMR2IE)&&(TMR2IF)&&(TMR2IP)) { HIGH_INT_REG|=TMR2MASK; // register this interupt for display on LED TMR2IF=0; } if((TMR3IE)&&(TMR3IF)&&(TMR3IP)) { HIGH_INT_REG|=TMR3MASK; // register this interupt for display on LED TMR3IF=0; TMR3H=0xF0; } if((TMR4IE)&&(TMR4IF)&&(TMR4IP)) { HIGH_INT_REG|=TMR4MASK; // register this interupt for display on LED TMR4IF=0; } if((CCP2IE)&&(CCP2IF)&&(CCP2IP)) { HIGH_INT_REG|=CCP2MASK; // register this interupt for display on LED CCP2IF=0; } if((CCP3IE)&&(CCP3IF)&&(CCP3IP)) { HIGH_INT_REG|=CCP3MASK; // register this interupt for display on LED CCP3IF=0; } if((CCP4IE)&&(CCP4IF)&&(CCP4IP)) { HIGH_INT_REG|=CCP4MASK; // register this interupt for display on LED CCP4IF=0; } if((CCP5IE)&&(CCP5IF)&&(CCP5IP)) { HIGH_INT_REG|=CCP5MASK; // register this interupt for display on LED CCP5IF=0; } } void interrupt low_priority LOW_ISR(void) { if((TX2IE)&&(TX2IF)&&(!TX2IP)) { LOW_INT_REG|=TX2MASK; // register this interupt for display on LED TX2IF=0; } if((TMR2IE)&&(TMR2IF)&&(!TMR2IP)) { LOW_INT_REG|=TMR2MASK; // register this interupt for display on LED TMR2IF=0; } if((TMR3IE)&&(TMR3IF)&&(!TMR3IP)) { LOW_INT_REG|=TMR3MASK; // register this interupt for display on LED TMR3IF=0; } if((TMR4IE)&&(TMR4IF)&&(!TMR4IP)) { LOW_INT_REG|=TMR4MASK; // register this interupt for display on LED TMR4IF=0; } if((CCP2IE)&&(CCP2IF)&&(!CCP2IP)) { LOW_INT_REG|=CCP2MASK; // register this interupt for display on LED CCP2IF=0; } if((CCP3IE)&&(CCP3IF)&&(!CCP3IP)) { LOW_INT_REG|=CCP3MASK; // register this interupt for display on LED CCP3IF=0; } if((CCP4IE)&&(CCP4IF)&&(!CCP4IP)) { LOW_INT_REG|=CCP4MASK; // register this interupt for display on LED CCP4IF=0; } if((CCP5IE)&&(CCP5IF)&&(!CCP5IP)) { LOW_INT_REG|=CCP5MASK; // register this interupt for display on LED CCP5IF=0; } }

网友:

我用PICC18写了一个测试程序: #include __CONFIG(HSPLL & BORV25 & WDTDIS); void main(void) { while(1){}; } 当__CONFIG(HSPLL & BORV25 & WDTDIS);加上时编译器就提示出错,不能保存文件。当把该行去掉就没事,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谢谢 谢谢请指点

网友:

只能帮你顶了 没用过这个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DSFGHSFDHGDFHGDF

网友:

kankan

网友:

__CONFIG(HSPLL & BORV25 & WDTDI这是配置语句,意思是采样hspll时钟,2。5v掉电复位,看门狗定时器

网友:
PICC18最新版编译器

装了PICC18最新版编译器,但怎么和MPLAB连接啊???都打不开

网友:
我怎么不能用呢

网友:
找的好辛苦啊

这编译器,找了我大半上午啊,希望有用,先来说下

网友A(2013-01-13):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破解的啊,不是破解的就麻烦了,还得找注册机

网友B(2014-05-26):
不知有没有需要的,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