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AD5308的啊?指点指点怎么用啊

楼主:
谢谢了!

网友:

没用过~

网友:

http://data.eeworld.com.cn/search.aspx 写的非常详细了

网友:

看数据手册

网友:

串行da模块 看看数据手册 按照波形编程就可以了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谢谢大家!

网友:

那个LDAC脚是不是要接低电平啊?谢谢回答!

网友:

没。。。。。。。。。

网友:

meiyongguo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