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通灯的设计(初学者的迷茫)

楼主:
各位,我是一个单片机的初学者,我有个问题,就是关于用单片机来控制交通灯的,假如,一个十字路中,东西南北,每个路口,都有R,G,Y,三个不同的显示灯,当东西方向的红灯R亮时,南北方向的绿灯G可以通过;南北红灯,东西绿灯;还有那个黄灯Y又怎么处理呢?
希望高手给我指点一下迷津,无限感激

网友:

看了题就已经觉的很晕了...

网友:

绕个屁。。。直接联系我,我给你点资料,以前做过的。。。我还把平台都展示出来了的

网友:

说实话,确实很简单。对于初学来说,很难适应 逻辑的思想。 我初学的时候也觉得绕的, 呵呵!~

网友:

这个挺简单的,但我不知道你都学到哪个程度了,这个东西只要用到定时器(做灯亮灭定时时间)和一些位操作指令(控制那些灯的亮或灭)就行了。

网友:

如果先根据各个灯的亮灭情况画出各个灯的"时序图",这样对比着六个灯的时序图进行编程,一目了然,当然就很容易了^_^ 设南北方向的灯为R1Y1G1,东西方向的灯为R2Y2G2 P2.0-R2 P2.1-Y2 P2.2-G2 P2.5-G1 P2.6-Y1 P2.7-R1 汇编程序: 1 ORG 00H 2 LOOP:MOV P2,#01111011B 3 MOV R5,#250 4 ACALL DELAY 5 MOV R2,#00000100B 6 ACALL BLINK 7 MOV P2,#11111101B 8 MOV R5,#50 9 ACALL DELAY 10 MOV P2,#11011110B 11 MOV R5,#250 12 ACALL DELAY 13 MOV R2,#00100000B 14 ACALL BLINK 15 MOV P2,#10111110B 16 MOV R5,#50 17 ACALL DELAY 18 AJMP LOOP 19 BLINK:MOV R3,#10 20 MOV A,P2 21 B1:XRL A,R2 22 MOV P2,A 23 MOV R5,#3 24 ACALL DELAY 25 DJNZ R3,B1 26 RET 27 DELAY:MOV R7,#28H 28 D1:MOV R6,#0F9H 29 DJNZ R6,$ 30 DJNZ R7,D1 31 DJNZ R5,DELAY 32 RET 33 END 程序说明: 2-4 R1G2亮5s 5-6 G2闪烁0.6s 7-9 R1亮,G2灭,且Y2亮1s 10-12 R2及G1亮5s 13-14 G1闪烁0.6s 15-17 R2亮,G1灭,且Y1亮1s 19-26 闪烁子程序,使P2口的LED亮灭5次,亮灭的LED由R2的内容决定,亮灭时间间隔为60ms 27-33 延迟子程序,延迟时间=R5*20ms 参考一下啦@

网友:

只要注意时间和顺序就可以了 不难得

网友:

有没有c语言版的?C语言通俗易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