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AVR Studio4怎么进行C语言的仿真

楼主:
请问用AVR Studio4怎么进行C语言的仿真啊?
我用Winavr写好C语言程序编译成功生成后缀为cof的文件,再用AVR Studio4打开后缀为cof的文件,进行调试时却出现的是对汇编程序的调试,而我学习用的这本书上却是对C语言程序进行调试,还可以用step into直接在Watch窗口里观察C程序中的某几个变量的变化,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才能让它变成对C程序的调试呢?求助啊@

网友:

有两种方式source 方式时(即C语言窗口显示方式) ,disassembly 方式 (即显示为汇编指令方式) 换个方式就好了吧@

网友:

我用的是AVR Studio4.13 我打开pof文件,左下角Message里总出现"Coordinator: The object file does not contain source code information."这句话,但是我的pof文件确实是用C写的,真是晕啊?!不知道怎么回事 而当我直接在AVR Studio里建立新工程时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用汇编写程序的另一种就是用C写程序的,叫AVR GCC,我选这个的话,经编译,调试的是C程序,但也能看汇编程序.但不出现上面那句话. 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啊?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去ouravr.com下载新手指南看看吧

网友:

哦,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打开Mfile[WinAVR],点菜单里的Makefile->Debug format看看里面的四个选项,应该没选对吧?要用AVR Studio4的话应该选AVR-ext-COFF,然后保存覆盖你源程序文件夹里的那个Makefile,然后再编译,…………应该就OK了...^_^

网友:

感谢啊!!! 终于解决了,谢谢的楼上斑竹. Thank you!!!

网友:

都是English惹得祸......嘿嘿[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