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极管好坏的检测电路怎么做啊!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我是一名新手,我想问问二、三极管好坏的检测电路怎么做啊!哪位好心人告诉我一下,我有急用!
  • 最新回复

网友:

    有什么急用?详细交待交待 老板项目? 建议自己看看二极管和三极管的特性再来问问题 要自己思考,不要等着别人的提示

网友:

    利用二极管 三极管的特性 去做 就可以了

网友:

    对二极管、三极管分类 再根据性能进行做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我要做一个二、三极管的论文,我以为要用万用表检测一下就可以呢,可是要求用检测电路。我也查过好多资料了,可是电路总有问题。帮帮我吧!

网友:

    碰到什么问题了?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