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变高频脉冲输出!

楼主:
0~10V输入对应0~342016Hz脉冲输出

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啊??

网友:

没做过,不知道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没遇到过!需要了解!

网友:

是不是使用计数脉冲进行的 多少个脉冲对应多少电压?

网友:

呵呵,我觉得也很难,主要是没遇到过这么高的频率过。 0~10V 对应 0~342016HZ 线性!

网友:

电压输入,高频脉冲输出

网友:

对于0-10V的釆样速度呢???有什么样的要求???

网友:

这好像是在做电机调速的变频器啊

网友:

呵呵 是啊, 吊编码器2048的 怎么弄那么高的脉冲啊??

网友:

用高速处理器 要么用专用的信号发生器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