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17二极管PC817三极管

楼主:
TOP 3842等单端反激电路中的反馈电路很多都采用TL431PC817作为参考、隔离、取样。现以TOPSwicth典型应用电路来说明TL431PC817的配合问题。其电路如图1所示。

对于图1的电路,就是要确定R1R3R5R6的值。设输出电压Vo,辅助绕组整流输出电压为12V。该电路利用输出电压与TL431构成的基准电压比较,通过光电耦合器PC817二极管-三极管的电流变化去控制TOP管的C极,从而改变PWM宽度,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因为被控对象是TOP管,因此首先要搞清TOP管的控制特性。从TOPSwicth的技术手册可知流入控制脚C的电流Ic与占空比D成反比关系。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

   Ic的电流应在26mA之间,PWM会线性变化,因此PC817三极管的电流Ice也应在这个范围变化。而Ice是受二极管电流If控制的,我们通过PC817VceIf的关系曲线(如图3所示)可以正确确定PC817二极管正向电流If。从图3可以看出,当PC817二极管正向电流If3mA左右时,三极管的集射电流Ice4mA左右变化,而且集射电压Vce在很宽

的范围内线性变化。符合TOP管的控制要求。因此可以确定选PC817二极管正向电流If3mA。再看TL431的要求。从TL431的技术参数知,Vka2.5V37V变化时,Ika可以在从1mA100mA以内很大范围里变化,一般选20mA即可,既可以稳定工作,又能提供一部分死负载。不过对于TOP器件因为死负载很小,只选3-5mA左右就可以了。

   确定了上面几个关系后,那几个电阻的值就好确定了。根据TL431的性能,R5R6VoVr有固定的关系:Vo=(1+ R5/R6) Vr

   式中,Vo为输出电压,Vr为参考电压,Vr2.50V,先取R6一个值,例如R610k,根据Vo的值就可以算出R5了。

   再来确定R1R3。由前所述,PC817If3mA,先取R1的值为470Ω,则其上的压降为Vr1If* R1,PC817技术手册知,其二极管的正向压降Vf典型值为1.2V,则可以确定R3上的压降Vr3Vr1+Vf,又知流过R3的电流Ir3IkaIf,因此R3的值可以计算出来:     R3= Vr3/ Ir3= (Vr1+Vf)/( IkaIf)

根据以上计算可以知道TL431的阴极电压值VkaVkaVoVr3,式中Vo取值比Vo0.10.2V即可。

举一个例子,Vo15V,R6=10kR5=(Vo/Vr-1R6=(12/2.5-1)*10=50K;R1470Ω,If3mAVr1If* R10.003*4701.41VVr3Vr1+Vf1.41+1.22.61V;

Ika =20mAIr3IkaIf20317R3= Vr3/ Ir3=2.61/17=153Ω;

TL431的阴极电压值VkaVkaVoVr3=15.2-2.61=12.59V

结果:R1470ΩR3150ΩR510KΩR650KΩ

网友:

呵呵 我最喜欢用pc817 很好用而且便宜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