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

楼主:
这是一个高频电源图,我的疑问是2CZ11A是否接反,如未接反,-12V怎么整流??,各元件其电流电压是各个电源叠加算?怎么算方便。谢谢。

网友:

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不好意思 知你帮你顶了

网友:

你发的电路图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你设计的还是这是别人设计的,你按照做没做出来?!

你的问题没办法回答。因为你自己都不明白要问别人什么。别人就更不明白你问的什么了。

网友:

这是书上电路图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做一个这样的电路,到底有没有反?

网友:

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