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好理解的电路图

楼主:
看到两个电路图(电路图如看不清楚,请双击放大),看的不明白,请高手指教

图一:
1R1C1的作用是否相当于低通滤波器?根据这方面的教材,如果是用作低通滤波器,电容应该连接在放大器“+”与GND间。

 2)电阻R3的作用?

图二:
看起来很复杂,是一个
PID环节并联一个惯性环节吗?R1和R2的作用是?其时间常数=? 输出Uo与输入Ui之间的关系式?

网友:

不太清楚,等待高手,帮你顶下

网友:

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