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37是什么芯片急急急!!

楼主:
6N137是什么芯片?干什么用的?好急,大家帮帮忙!

网友:

6N137是高速光耦!!

网友:

6N137是高速光耦!! 光电隔离作用

网友:

你可以去这个网站的datesheet 看看相关的资料 http://data.eeworld.com.cn/part/5686_ETC_6N137.html 以前用器件的时候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学习学习!

网友:

为什么要进行光电隔离?

网友:

不是说磁藕隔离的效果更好么?

网友:

磁藕隔离????好像磁的只能在交流场合吧???

网友:

光耦,用于输入输出的数据隔离,对时间要求高时,要注意它的ton/toff时间.

网友:
6N137是高速光耦!!  光电隔离作用

网友:

高速光耦 在一些高速现场通信中需要,比如can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