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4148的设计求助

楼主:
  想用in4148设计一个温度传感器,当低于28度时单片机工作,高于32度时停止工作。可是手上4148参数的资料太少了,望有高手能给与指点!感谢

网友:

用类似1n4148的温度传感器进行采集温度的控制 1n4148进行控制?没有听说过 是否根据pn结的温度来进行?

网友:

这个也是老师给我布置的一个任务,我在网上找了资料大多都没什么帮助,我想可能也是正如你说的根据PN结的温度,要是能找到它的具体参数就好办了!

网友:

PN结温度传感器 工作原理 晶体二极管或三极管的PN结的结电压是随温度而变化的。例如硅管的PN结的结电压在温度每升高1℃时,下降-2mV,利用这种特性,一般可以直接采用二极管(如玻璃封装的开关二极管1N4148)或采用硅三极管(可将集电极和基极短接)接成二极管来做PN结温度传感器。这种传感器有较好的线性,尺寸小,其热时间常数为0.2—2秒,灵敏度高。测温范围为-50—+150℃。典型的温度曲线如图1所示。同型号的二极管或三极管特性不完全相同,因此它们的互换性较差。 详情请看:http://hi.baidu.com/qian6666/blog/item/97f8ac267a354d168b82a179.html

网友:

   谢谢啊!郁闷我半天了,终于手上有用得着的资料了!

网友:

这个资料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