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下面的三极管电路作开关用的问题(附图)

楼主:
图中的系统是一个电话

光耦左边是低电平时, 可正常截止

光耦左边是高电平(5V)时, 右边导通, 但电话声音很微弱, 请高手指点一下是电路的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

你传一张更清楚一点的图上来好吗?我看不清楚。

网友:

我看了你附件中的图,你可以改变一下27K与10K那个电阻值看看声音会不会快一点

网友:

把两个10k电阻去掉 直接驱动管子

网友:

这里为什么要驱动?我认为是多此一举

网友:

BC546直接就可以驱动

网友:

正在测试中...

网友:

应该是为了安全些,导通是使VBB=VCC,截止时使VBB=0

网友:

测试情况如下: 1. 按原图测试,可正常开通和截止,但开通时声音比较小,可以拨号,但挂不了机 2. 去掉右边的10K电阻, 可正常开通和截止, 但开通时声音比较小,可以拨号,但挂不了机,基本上没有变化 3. 去掉2个10K电阻,可正常开通,但开通是声音更小,不能拨号; 截止时有很大声音的杂音 4. 按原图,然后把左边的10K和27K调换位置,不能正常开通和截止

网友:

只用一个BC546驱动,声音弱,能拨号,但挂不了机 这里的挂不了机是指导通的时候不能结束电话,不能打下一个电话 如果左边是低电平,右边就截止没电了,测试就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拨不了号,也就不存在挂不了机的问题

网友:

请问你这一系统是一个什么系统?在什么情况下是挂机,什么情况下才能打通第二个电话?请指明谢谢!

网友:

“系统”这里是一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