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串口中断服务函数集,使用十分方便

楼主: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仅需做简单调用即可完成串口输入输出的处理
//出入均设有缓冲区,大小可任意设置。
//可供使用的函数名:
//char getbyte(void);从接收缓冲区取一个byte,如不想等待则在调用前检测inbufsign是否为1。
//getline(char idata *line, unsigned char n); 获取一行数据回车结束,必须定义最大输入字符数
//putbyte(char c);放入一个字节到发送缓冲区
//putbytes(unsigned char *outplace,j);放一串数据到发送缓冲区,自定义长度
//putstring(unsigned char code *puts);发送一个定义在程序存储区的字符串到串口
//puthex(unsigned char c);发送一个字节的hex码,分成两个字节发。
//putchar(uchar c,uchar j);输出一个无符号字符数的十进制表示,必须标示小数点的位置,自动删除前面无用的零
//putint(uint ui,uchar j);输出一个无符号整型数的十进制表示,必须标示小数点的位置,自动删除前面无用的零
//delay(unsigned char d); 延时n x 100ns
//putinbuf(uchar c);人工输入一个字符到输入缓冲区
//CR;发送一个回车换行
//*************************************************************************
#include <w77e58.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LEN  32                     /* size of serial transmission buffer   */
idata   unsigned char  outbuf[OLEN];          /* storage for transmission buffer      */
unsigned char idata  *outlast=outbuf;    //最后由中断传输出去的字节位置
unsigned char idata  *putlast=outbuf;    //最后放入发送缓冲区的字节位置
#define  ILEN  12                     /* size of serial receiving buffer      */
idata   unsigned char  inbuf[ILEN];
unsigned char idata *inlast=inbuf;  //最后由中断进入接收缓冲区的字节位置
unsigned char idata *getlast=inbuf;  //最后取走的字节位置
bit   outbufsign0;     //最后一个数据覵BUF发完标志  发完=0
bit   outbufsign;     //输出缓冲区非空标志   有=1
bit   inbufsign;      //接收缓冲区非空标志   有=1
bit   inbufful;       //输入缓冲区满标志  满=1
#define CR putstring("\r\n")   //CR=回车换行

//*****************************
//延时n x 100ns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d)  //在源程序开头定义是否用w77e58或22。1184M晶振
{unsigned char j;
do{ d--;

//110592 & 89c52
#ifndef cpuw77e58
   #ifndef xtal221184
j=21;              //k=38 cpu80320  100us k=21 cpu 8052
#else
j=42;
#endif
#else
#ifndef xtal221184
j=38;
#else
j=76;
#endif
#endif

do {j--;} while(j!=0);
}while(d!=0);
}
//*****************************
//放入一个字节到发送缓冲区

putbyte(char c)
{uchar i,j;
  ES=0;            /*暂停串行中断,以免数据比较时出错?     */
//if (outlast=putlast)
    while ( (((outlast-putlast)==2) && (outlast > putlast )) || ((outlast < putlast) && (OLEN-(putlast-outlast)==2)))
{ ES=1; c++;c--;ES=0;
    // i=(0-TH1);
// do{i--;j=39; do {j--;}while(j!=0); }while(i!=0);     //i=39
}
    *putlast=c;            //放字节进入缓冲区
     putlast++;          //发送缓冲区指针加一
    if (putlast==outbuf+OLEN) putlast=outbuf;  //指针到了顶部换到底部
    outbufsign=1;
    if (!outbufsign0)  {outbufsign0=1;TI=1;  }   //缓冲区开始为空置为有,启动发送
    ES=1;
}
//******************************
//放一串数据到发送缓冲区
putbytes(unsigned char *outplace,unsigned char j)
{ int i;
for(i=0;i<j;i++)
{putbyte(*outplace);
outplace++;
}
}
//******************************
//输出一个无符号字符数的十进制表示,必须标示小数点的位置,自动删除前面无用的零
//例如putchar(0x32,2),输出"4.8".
//putchar(0x32,3),输出"0.48".
//putchar(0x32,1),输出"48".
putchar(uchar c,uchar j)
{uchar  idata free[4];uchar data i;
i=0;
free[i++]=(c/100+0x30);
if (j==3) free[i++]='.';
free[i++]=(c%100)/10+0x30;
if (j==2) free[i++]='.';
if (j==2 && free[i-3]==0x30) free[i-3]=0x20;
free[i++]=(c%10)+0x30;
if (j==1 && free[i-3]==0x30) free[i-3]=0x20;
if (j==1 && free[i-3]==0x20 && free[i-2]==0x30) free[i-2]=0x20;
putbytes(free,i);
}

//******************************
//输出一个无符号整型数的十进制表示,必须标示小数点的位置,自动删除前面无用的零
putint(uint ui,uchar j)
{uchar idata free[6];
uchar data i;
i=0;
free[i++]=(ui/10000+0x30);
if (j==5) free[i++]='.';
free[i++]=((ui%10000)/1000+0x30);
if (j==4) free[i++]='.';
if (j==4 && free[i-3]==0x30) free[i-3]=0x20;
free[i++]=((ui%1000)/100+0x30);
if (j==3) free[i++]='.';
if (j==3 && free[i-4]==0x30) free[i-4]=0x20;
if (j==3 && free[i-4]==0x20 && free[i-3]==0x30) free[i-3]=0x20;
free[i++]=((ui%100)/10+0x30);
if (j==2) free[i++]='.';
if (j==2 && free[i-5]==0x30) free[i-5]=0x20;
if (j==2 && free[i-5]==0x20 &&  free[i-4]==0x30) free[i-4]=0x20;
if (j==2 && free[i-5]==0x20 &&  free[i-4]==0x20 && free[i-3]==0x30) free[i-3]=0x20;
free[i++]=(ui%10+0x30);
if (j==1 && free[i-5]==0x30) free[i-5]=0x20;
if (j==1 && free[i-5]==0x20 &&  free[i-4]==0x30) free[i-4]=0x20;
if (j==1 && free[i-5]==0x20 &&  free[i-4]==0x20 && free[i-3]==0x30) free[i-3]=0x20;
if (j==1 && free[i-5]==0x20 &&  free[i-4]==0x20 && free[i-3]==0x20 && free[i-2]==0x30) free[i-2]=0x20;
putbytes(free,i);
}
//***************************************
//发送一个定义在程序存储区的字符串到串口
putstring(unsigned char  *puts)
{for (;*puts!=0;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putbyte(*puts);
}
//*************************************
//发送一个字节的hex码,分成两个字节发。
unsigned char code hex_[]={"0123456789ABCDEF"};
puthex(unsigned char c)
{int ch;
ch=(c>>4)&0x0f;
putbyte(hex_[ch]);
ch=c&0x0f;
putbyte(hex_[ch]);
}
//*************************************
//从接收缓冲区取一个byte,如不想等待则在调用前检测inbufsign是否为1。
uchar getbyte (void)
{ char idata c ;
  while (!inbufsign);     //缓冲区空等待
  ES=0;
  c= *getlast;            //取数据
  getlast++;              //最后取走的数据位置加一
  inbufful=0;            //输入缓冲区的满标志清零
  if (getlast==inbuf+ILEN) getlast=inbuf; //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getlast==inlast) inbufsign=0;       //地址相等置接收缓冲区空空标志,再取数前要检该标志
  ES=1;
  return (c);        //取回数据
}
//*****************************************
//接收一行数据,必须定义放数据串的指针位置和大小    del=0x7f,backspace=0x08,cr=0x0d,lf=0x0a
void getline (uchar idata *line, 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cnt = 0;  //定义已接收的长度
  char c;
  do  {
    if ((c = getbyte ()) == 0x0d)  c = 0x00;    //读一个字节,如果是回车换成结束符
    if (c == 0x08  ||  c == 0x7f)               //BACKSPACE 和 DEL 的处理
    {   if (cnt != 0)                          //已经输入退掉一个字符
        {cnt--;                              //总数目减一
        line--;                             //指针减一
        putbyte (0x08);                     //屏幕回显的处理
        putbyte (' ');
        putbyte (0x08);
      }
    }
    else
    { putbyte (*line = c);                 //其他字符取入,回显
      line++;                               //指针加一
      cnt++;                               //总数目加一
    }
  }  while (cnt < n - 1  &&  c != 0x00 && c!=0x1b); //数目到了,回车或ESC停止
  *line = 0;                                //再加上停止符0
}
//****************************
//人工输入一个字符到输入缓冲区
putinbuf(uchar c)
{ES=0;  if(!inbufful)
     {*inlast= c;            //放入数据
    inlast++;                    //最后放入的位置加一
    if (inlast==inbuf+ILEN) inlast=inbuf;//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inlast==getlast) inbufful=1;  //接收缓冲区满置满标志
    inbufsign=1;
}
ES=1;
}
//*****************************************
//串口中断处理
serial () interrupt 4
{   if (TI )
    { TI = 0;
    if (outbufsign)
    //if (putlast==outlast) outbufsign=0;
    //else
    {SBUF=*outlast; //未发送完继续发送
    outlast++;            //最后传出去的字节位置加一
    if (outlast==outbuf+OLEN) outlast=outbuf;//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putlast==outlast) outbufsign=0;   //数据发送完置发送缓冲区空标志
     }
       else outbufsign0=0;
    }
    if (RI)
    {  RI = 0;
    if(!inbufful)
    {
    *inlast= SBUF;            //放入数据
    inlast++;                    //最后放入的位置加一
        inbufsign=1;
    if (inlast==inbuf+ILEN) inlast=inbuf;//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inlast==getlast) inbufful=1;  //接收缓冲区满置满标志

    }
    }
}
//*****************************
//串口初始化                0xfd=19200,0xfa=9600,0xf4=4800,0xe8=2400,0xd0=1200
serial_init ()  {
  SCON  = 0x50;                      /*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eceiver   */
  TMOD |= 0x20;                      /*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PCON |= 0x80; TH1 = 0xfA;//fa,          //baud*2    /* reload value 19200 baud       */
  TR1   = 1;                         /* timer 1 run                           */
  ES    = 1; REN=1; EA=1; SM2=1;          //SM2=1时收到的第9位为1才置位RI标志
TMOD |=0x01;  //th1 auto load 2X8,th0 1X16
TH0=31; TL0=0; //X 32 =1S
TR0=1; //ET0=1;

}
//*****************
//测试用主函数

void main(void)
{char c;
idata  unsigned  char  free[16];
unsigned char idata *freep=free;
serial_init();

putstring("jdioptuejls;j;klj");
delay(10);

while(1)
{ putstring("com is ready! ");}
c=getbyte();
putbyte(0x20);
puthex(c);
         switch(c)
        {case 'r':
          putbytes(inbuf,ILEN);
           break;
                case 'g':
                getline(freep,10);
                putbyte(0x20);
                putstring(freep);
                break;
                default:
putbyte(c);
  // }
}
}

网友:

很好 看看先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