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c51出现的问题

楼主:
在程序调试的时候,出现如下的情况,求教应该怎么解决

*** error 56: cant open file

网友:

没有打开文件阿 你重新安装一下keil c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你可能没有把文件加载进来

网友:

重装过了,还是不行 ,不知道,哪位大哥有可以用的,打包发个给我,谢谢 zhuzhizhu@163.com

网友:

网上游下载的 邮箱可能发不了

网友:

TIMES EQU 10 ORG 0000H ATART:SETB P1.0 ACALL DLAY CPL P1.0 DLAY:MOV R0,#OFFH D1:MOV R1,#0FFH D2:MOVR2,#6H DJNZ R2,$ DJNZ R1,D2 DJNZ R0,D1 RET END 这个程序用于实现先从p1.0口输出高电平,5秒后输出低电平 可以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

把程序写好后保存,加载到工程里,然后依次点keil工具栏的最后一行的前两个按键,然后再调试
应该是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