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测试/测量
关于AD5308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cuitjxg
cuitjxg

网友A(2007-04-26):
关于AD5308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关于的AD5308,请高手指教!
1、如何理解AD5308的软件控制和硬件控制
2、对AD5308进行写控制字和数据时,单片机的串行口用什么方式?
3、AD5308无论控制字还是数据都是16位接收,且最高位在前,而串行发送一次发8位,且最低在前
如果我想让AD5308工作在LDAC HIGH的方式下,这个控制字该怎么发送?
谢谢指教!

网友:
Re: 关于AD5308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你的意思是AD用串口接法,如何写程序是吗?

网友A:
Re: 关于AD5308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是这样的,请问您有没有用单片机控制这个器件的程序啊?有的话可以给我一份嘛? 或给点提示出可以 弄得头都大了

网友A:
Re: 关于AD5308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哪位高手先给解释下什么是AD5308的软件控制,什么是硬件控制啊?

网友B:
Re: 关于AD5308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呵呵,不懂.

网友C:
Re: 关于AD5308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软件控制,硬件控制,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一个功能有的可以用软件来实现,也可以用硬件的方法来实现。就是这样,我没有你用的AD5308这个程序,不好意思。

网友C:
Re: 关于AD5308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你在www.alldatasheet.com里面查查它的数据手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