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一下为何316驱动(IGBT)信号被保护,无法输出?

楼主:
请高人指点一下为何316驱动(IGBT)信号被保护,无法输出?

我用了316来作IGBT的驱动,按照电路插完件,可是就是输出端不随输入端变化,总是-5V电压,测量FAULT电压为0,说明电路认为集电极过流而进行了保护,可是我已经把集电极和发射极短路了。为何还是不行呢?原理图可能不会错的吧,那么我有可能是哪个环节出错了呢?见附图。谢谢。

网友:

你的图贴完整 不然断章取义没用

网友:

图是完整的图,前方的东西没有什么用的。这和316资料中的图是一样的,只是后面不知为何保护?

网友:

谢谢二楼的,另外我把芯片换了一下,已经好用了。可能是上个芯片坏了。不好意思。

网友:

能用就好

网友:

316的输出的信号必须要放大,且要用复合管.,316J太难用,故障率高,现家大家都不用.你可以用PC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