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与高度的转换显示

楼主:
我做的是气压高度计 现在气压的显示已经解决 但是还有高度没有解决 气压与高度的转换关系是
 怎么改才能让程序把高度显示   多多指教
程序见附件

网友:

没做过这个 你能够将电路图上传一下 我看看 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Re: 这是气压的显示程序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sfr DisDat =0x90; sfr DisCs =0xa0; //sbit P35 =P3^5; uchar code table[10]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bit overflag=0; //一次测量结束标志 uchar T0cnt; //T0_count uchar tcnt; //Time_count uchar datbuf[6]; //计数值数据存储数组 ulong total; //计数值缓存单元 ulong total_low; //time delay subproram void Delay(uchar dcnt)// 延时程序,T=DCNT*6+11 { uchar j; j=dcnt; while (j--){;} } //data display subproram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j,temp=0xdf; for(i=0;i<6;i++) { DisCs=0xff; j=datbuf; if(i==3)DisDat=(table[j]|0x80); else DisDat=table[j]; DisCs=temp; Delay(10); temp=temp>>1; temp=temp|0x80; DisCs=0xff; } } /* sfr DisDat =0x90; sfr DisCs =0xa0; */ //外部计数中断 void tcoun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 TL0=0; T0cnt++; } //50MS定时中断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 ulong temp;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cnt++; if(tcnt==20) { TR0=0; //先关闭TR0,以保证计数精确 EA=0; TR1=0; //完成一次测量,关闭所有定时器,以重新开始下一次测量 tcnt=0; overflag = 1; total = (T0cnt*65536)+(TH0*256)+TL0;//TOTAL存放了1S内T0的计数值 temp=total*10+15280; total=temp/1059 ; total_low=(temp%1059)/10; total = (total%10000); datbuf[0] = (uchar)(total/1000);//千位送datbuf[0] total = total%1000; datbuf[1] = (uchar)(total/100); //百位送datbuf[1] total = total%100; datbuf[2] = (uchar)(total/10); //十位送datbuf[2] datbuf[3] = total%10; //个位送datbuf[3] datbuf[4] = (uchar)total_low/10; datbuf[5] = (uchar)total_low%10; T0cnt = 0; } } //------------------------------------------ void main(void) { TMOD=0x15; /*------------------------ 定时记数器工作状态设置, 定时器0工作在内部定时1方式 定时器1工作在外部计数1方式 --------------------------*/ TH0=0; TL0=0; TH1=(65536-50000)/256; //初值设置 TL1=(65536-50000)%256; //50MS定时常数 EA=1; ET0=1; ET1=1; TR1=1; TR0=1; while(1) { Display(); if(overflag!=0)//一次转换结束,重新装载数据,开始下一次转换 { TH0=0; TL0=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ET1=1; TR1=1; TR0=1; //重启定时器 ,开始下一次测量 overflag=0; } } }

网友:

你是根据什么原理作的呢 不要仅仅给我看程序阿

网友:

我图传不上去 你有QQ吗 ?我是根据气压传感器送信号到V/F转换 最后送入单片机 显示

网友:

我是根据压力传感器 采集数据 然后送入单片机转换显示 问题是现在我的程序只是显示采集的气压数据 要怎么修改才能显示高度呢 气压与高度的关系 是一个指数关系H=44.3308-439645*P0.190263

网友:

先找个基准高度,然后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即可。

网友:

现在做出来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 现在我还有个小问题就是动态扫描的闪烁问题 老是一闪一闪的 不能达到直观是静态显示的效果

网友:

扫描的时间长了 设置短一点 就可以了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