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7-04-27):
求救
请教大虾们:我想做一个“短距离ASK/FSK无线调制器” 芯片用ADF7012 和 51单片机 晶振用10M的 1602-LCD 频率大概为912MHZ 哪位大哥会做的帮我一下 我想知道它的应用电路图和具体的一些布线 我的QQ:178662785 邮箱:
ysw1001@163.com
帮帮我 谢谢

网友A:
电路数据手册上有现成的,照抄吧 布线这个也有现成的,也可以照抄,不过抄出来的效果如何,不好说 自己先做做看吧,不要动辄就求电路,求布线,求代码 这种行为是被高手所bs的

楼主:
"电路数据手册上有现成的" 哪的电路数据手册`~~~`给个地址 东瓜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