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欠压保护的请进!!

楼主:
各位高手,有人做过欠压保护吗 ??

欠压保护具体的用到单片机的哪些功能呢??

如何实现呢??

请高手赐教!!

网友:

关键是要看你有什么具体的功能 很多类型的

网友:

我描述下 片子是pic16f628a,程序用在水表上, 用电池供电,当电压低于2.5V的时候,阀门关闭,报警!!

网友:

直接拿AD采样电压,10次采样数均低于2.5v的数值时候,控制关闭即可。

网友:

DCDC很多芯片有前压报警的,找个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 ,我是初学者,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