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流水灯程序,谢谢!

楼主:
  org  0000h
start: mov  a,#0ffh
  mov  p1,a   ;p1口置高电平
  mov  p2,a   ;p2口置高电平
  mov  r2,#0feh
  mov  r3,#0h
next: mov  a,p2   ;是否键被按下
  cjne a,#0ffh,dlay0
  ljmp next
dlay0: mov  r1,#0ffh   ;消除开关抖动
  djnz r1,$
  mov  a,p2
  cjne a,#0ffh,disply
  ljmp next
disply: mov  p1,r2
  cjne r3,#1h,left    ;确定是否向左移
right: mov  a,r2
  rr  a
  mov  r2,a
  cjne r2,#0feh,chgl
  acall delay
  ljmp disply
left: mov  a,r2        ;把位向左移一位
  rl  a
  mov  r2,a
  cjne r2,#7fh,chgr   ;比较是否p1.7亮
  acall delay
chgl: mov  r3,#1h
  acall delay
  ljmp disply
chgr: mov  r3,#0h
  acall delay
  ljmp disply

delay: mov  r4,#0ffh
d1:  mov  r5,#0ffh
d2:  mov  r6,#6h
dl3: djnz r6,dl3            `
  djnz r5,d2
  djnz r4,d1
  RET
  END

p1.0-p1.7接发光二极管,低电平时亮,开关接在p2.0上,想通过开关控制流水灯,目标是让二极管从1亮到7再从7亮到1,在keic中编译总有错误,显示标号为dl3的程序有语法错误,

网友:

对程序俺是白痴

网友:

delay: mov r4,#0ffh d1: mov r5,#0ffh d2: mov r6,#6h djnz r6,$ ` djnz r5,d2 djnz r4,d1 RET

网友:

delay: mov r4,#0ffh d1: mov r5,#0ffh d2: mov r6,#6h djnz r6,$ ` djnz r5,d2 djnz r4,d1 RET 这一段是延时程序 你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d2: mov r6,#6h dl3: djnz r6,dl3 中R6重复使用了

网友:

我可以提供一个样例,你看看: DEL: MOV R7 ,#200 DEL1: MOV R6 ,#125 DEL2: DJNZ R6,DEL2 DJNZ R7,DEL1 延时50ms

网友:

汇编俺不会, 不过给你顶下!! 现在用c多好啊, 建议用c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
delay: mov  r4,#0ffh
d1:  mov  r5,#0ffh
d2:  mov  r6,#6h
dl3: djnz r6,dl3            `
  djnz r5,d2
  djnz r4,d1
  RET
  END

蓝行的最后有个" ` "东东(红色的那个)

网友:

还是 ★滨头★ 版主细心,我看了老半天,怎么了看不出毛病来,原来楼主在输入的时候可能误点了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