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算放大器供电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
图1所示为集成运算放大器供电过压保护电路。当运放电路块的实际供电电压较高、或供电电源产生突变时,采用上述电路后保护运放电路块,使其不至于烧坏。

图中,DW1、DW2可取稳压值略低于集成运放最大工作电源电压、而大于实际工作电源电压E+、E-的稳压二极管。BG1、BG2接成恒流源形式,并且选用饱和漏源电流略大于集成运放电路工作电流的场效应管。C1、C2为滤波电容,可取10~20uF。
  当电源电压工作正常时,DW11、DW2不工作,BG1、BG2管呈现低阻抗,不影响集成运放电路正常工作。当电源;电压突然增高时,DW1 、DW2工作,使集成过放电路工作电压不会超过DW1、DW2的稳压值。BG1、BG2管这时呈现高阻抗,从而限制了DW1、DW2上流过的电流,使DW1、DW2也不至于烧坏。
  由于恒流源具有恒流作用,因此在运放电路输出端短路时。电路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当工作电源电压E+、E-不算高、且电源电压较稳定时,可用两只阻值为100Ω的电阻代替图中的场效应管。

网友:

今天有人问到过这个问题,于是找了一个小材料,希望可以用得上

网友:

谢谢 ,当作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