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基础知识--介绍几款直流升压电路

楼主:
直流升压就是将电池提供的较低的直流电压,提升到需要的电压值,其基本的工作过程都是:高频振荡产生低压脉冲——脉冲变压器升压到预定电压值——脉冲整流获得高压直流电,因此直流升压电路属于DC/DC电路的一种类型。
  在使用电池供电的便携设备中,都是通过直流升压电路获得电路中所需要的高电压,这些设备包括:手机、传呼机等无线通讯设备、照相机中的闪光灯、便携式视频显示装置、电蚊拍等电击设备等等。
  一、几种简单的直流升压电路

以下是几种简单的直流升压电路,主要优点:电路简单、低成本;缺点:转换效率较低、电池电压利用率低、输出功率小。这些电路比较适合用在万用电表中,替代高压叠层电池。

  二、24V供电CRT高压电源

一些照相机CRT使用11.4cm(4.5英寸)纯平面CRT作为显示部件,其高压部件的阳极电压为+20kV,聚焦极电压为+3.2kV,加速极电压为+1000V,高压部件供电为直流24V。以下电路是为替换维修这些显示器的高压部件而设计(电路选自网络文章,原作者不详)。该电路的设计也可为其他升压电路设计提供参考。

  基本原理:NE555构成脉冲发生器,调节电位器VR2可使之产生频率为20kHz左右的脉冲,电位器VR1调脉宽。TR1为推动级,脉冲变压器T1采用反极性激励,即TR1导通时TR2截止,TR1截止时TR2导通,D3、C9、VR3、R7及D4、R6、TR3组成高压保护电路。VR2用于调频率,调节VR2可调整高压大小。
  VR2选用精密可调电阻。T2可选用彩电行输出变压器变通使用。笔者选用的是东洋SE-1438G系列35cm(14英寸)彩电的行输出变压器,采用此变压器阳极电压可达20kV,再适当选取R8的阻值使加速极电压为+1000V、R9的阻值使聚焦极电压为+3.2kV即可。整个部件采用铝盒封装,铝壳接地,这样可减少对电路干扰。

网友:

好东西,顶顶顶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

谢谢搂主! DC/DC升压型稳压器 型号 Iout(mA) Vin MIN.(V) Vin MAX.(V) IQ(μA) 效率(%) Vout MIN.(V) Vout MAX.(V) 备注 SP4446 75 1 8 20 75 2 30 SP6641A 100 0.9 4.5 10 87 3.3 5 固定3.3V, 5.0V SP6641B 500 0.9 4.5 10 87 3.3 5 固定3.3V, 5.0V SP6644 175 0.9 3.3 50 92 2 5.5 固定3.3V SP6645 175 0.9 3.3 80 88 2 5.5 固定3.3V SP6648 400 0.7 4.5 13 94 2 5.5 固定3.3V SP6690 176 1 13.5 20 75 2 30 SP6691 225 1 13.5 20 75 2 30 SP7648 700 2.7 4.5 0 92 2.7 5.5 5.0V或可调

网友:

好图,谢了!

网友:
第四个图
只有绕线圈数或是电感量啊??!!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