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动手实践一下,请各位大侠帮个忙

楼主(2007-04-28):
想动手实践一下,请各位大侠帮个忙
用单片机做个采集系统,
输入信号为0~10mv,最大频率100KHz,
并实时显示输入信号的频率和电压值
想问一下,如何测量频率,
使用LM331是不是方便一点

网友:
100KHZ可以使用中断计算的方式进行采集 0-10mv使用ad620放大500倍,再使用ad转换采集就可以了 显示部分使用液晶 数码管显示都可以

楼主:
谢谢大侠, 正弦波的频率,如何计算?

网友A:
正弦波先用基本的三极管放大电路放大,再用整形芯片整形成方波,由于100kHz比较大的话,还可以先分频,再作为单片机的外部触发!

网友:
使用pic单片机完全可以实现100khz的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