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16驱动IGBT,总烧IGBT,包括400A的都烧掉了?

楼主:
(求助)316驱动IGBT,总烧IGBT,包括400A的都烧掉了(电流应该在400A以下),只是开和关,没用Pwm,另外每次烧掉的那次,IGBT都是关不断的。现在都不敢用了,有人知道为何吗?是不是316的保护特性不行,还是我的管子还是电流不够大(不会的呀)?

网友:

有没有可能不是电流烧的,而是电压击穿呢,因为Igbt上一点迹象都没有。会不会是Rg太小(我用了20)而造成关断di/dt太大而击穿,从而造成永久损坏了呢?怎么解决好呢?别人劝我别用Igbt,但我就想学会它,并很好的应用它,请高手帮帮忙,十分感谢。

网友:

最好把您的316用法发过来看一下.DRIVESUN@SOHU.COM.或选用成品驱动器.或者说您就差一点儿啦!我是专业保护IGBT的.等您.

网友:

316没有那么大的驱动电流,建议驱动100A以下试试。

网友:

驱动电流不够会烧管子吗?

网友:

今天加了30V的电压,管子竟然也坏了。郁闷!

网友:

最好将电路发上来看看 否则不是很明白委提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最好将电路发上来看看 否则分析不出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驱动电流不够IGBT有可能工作在放大区,当然会烧管子了。316最大能驱动到150A的IGBT,建议你不要再试了。400A的模块你用57962驱动没问题。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上的。
我现在烧的管子倒是没超过150A(APT50GF60B),我想找到真正烧管子的原因,否则怕换个驱动电路还是有类似问题,比如说感性负载的问题或者其它问题等。我的Rg用的是20欧姆。
有没有可能问题是出在我的栅极和发射极这间没加稳压管保护呢?

网友:

我的图在: https://bbs.eeworld.com.cn/42663/ShowPost.aspx

网友:

好了么?

网友:

还没好用,前两天忙点别的,这两天新买了IGBT,准备再试试。

网友:

电路给来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