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单片机I/O口发送串行数据?

楼主:
   如题,想从一个AVR单片机其中一个口发送16位串行数据到74HC595中,该如何操作?
   做循环,一位一位发吗?

网友:

串行的,就得一位一位地发啊

网友:

那,位与位之间 需要加延时吗? 还有,我写的程序如下:请高手指点一下有什么错误? 例如我要发从PA.7口发送数据0x05f3, 程序如下: int i,send_16; char send_8; for(i=0;i<16;i++) { send_16=0x05f3; send_8=send_16>>i; //把16为的数据右移i位,赋给send_8, PORTA=send_8; // seng_8的最底位从PA.7口输出 }

网友:

时间要根据595的要求来发的

网友:

595的时间是多少? 哪位高手知道啊?

网友:

在数据为高电平或低电平期间要保持16ns 以上

网友:

这个芯片可以运行在30MHz的速度下,所以基本上不用考滤延时问题.

网友:

可以在输出加移位寄存器,这样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quote user="蓝眼狐"]这个芯片可以运行在30MHz的速度下,所以基本上不用考滤延时问题.

 hehe 那就是说我就直接输出就对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