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用MCS-51单片机控制交通灯方面的资料~~给发一下,谢谢了

楼主:
交通灯背景,发展
还有MCS-51应用

网友:

对了,忘记留信箱了 woshini12200107@sina.com ★滨头★ 斑竹大大是湖经的老师?

网友:

我是单片机初学者 希望大家帮帮忙 希望各位仁兄能够伸出援助之手 正所谓,“赠人于花,手有余香”,我会记住你们的好的

网友:

论坛有相关的帖子的,https://bbs.eeworld.com.cn/41015/ShowPost.aspx 我是个学生^_^

网友:

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交替准行控制。 1)使东西方向准行,东西方向绿灯亮,南北方向红灯亮。经过一段时间后,使南北方向准行,南北方向绿灯亮,东西方向红灯亮。 2)东西方向的准行时间和南北方向的准行时间默认为60秒。即一开机,使东西准行时间和南北的准行时间相同,且均为60秒。 3)在东西南北4个方向上显示准行时间或者禁行时间,并按秒倒计时。 4)当准行时间或者禁行时间倒计时到最后3秒时,准行方向绿灯和黄灯同时亮,禁行方向红灯和黄灯同时亮。 给帮帮忙,这个程序怎么搞啊。。

网友:

这个其实不难的 你只要耐心的把三个灯的时序图对应着画出来就一目了然了 大体程序就是对应着时序图改变各个灯对应端口的高低电平再加上延时或是定时

网友:

在第3)个条件中,需要加上两个七段显示器,设计为二位数计时器 有个小程序,参考一下 扫描方式的二位数计时器 01 ORG 00H 02 MOV R0,#00H; 设置起始计数值为00 03 AGAIN:MOV R3,#25H; 在R3中设置LOOP的循环次数 04 LOOP:MOV A,R0 05 ANL A,#0FH; 取显示码的个位数 06 ORL A,#00000000B; 设置扫描码为个位数 07 MOV P0,A; 显示个位数 08 LCALL DELAY; 延时2.53ms 09 MOV A,R0 10 SWAP A 11 ANL A,#0FH;取显示码的十位数 12 ORL A,#00010000B;设置扫描码为十位数 13 MOV P0,A;显示十位数 14 LCALL DELAY 15 DJNZ R3,LOOP; 检查每一个数的显示时间是否已到 16 MOV A,R0 17 INC A;显示值加1 18 DA A;十进制调整 19 MOV R0,A 20 JC OVER; 检查计数值是否已超过99 21 JMP AGAIN 22 OVER:CLR C;清除进位标志以免影响下一次的DA调整结果 23 JMP AGAIN 24 DELAY:MOV R6,#10; 延时2.53ms 25 L1:MOV R7,#250 26 L2:DJNZ R7,L2 27 DJNZ R6,L1 28 RET 29 END

网友:

三个灯的程序参考下面这个帖子啦^_^ https://bbs.eeworld.com.cn/41015/ShowPost.aspx 耐心点就OK了@

网友:

偶也想要啊,zxbwew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