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电压比较器的不用的输入/输出端给怎样处理。

楼主:
请问版主:我在设计一个交流电源:用LM358控制。现在LM358只用一半。哪这电压比较器的不用的输入/输出端给怎样处理。

李斌

网友:

接成跟随器

网友:

是的,跟随 踏尘归来,誓破。。。

网友:

是跟随用到的端子信号,还是本身呢?

网友:

端子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