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变频器

楼主:
变频器选型:主要需要确定以下几点:

1)  采用变频的目的:恒压控制还是恒流控制?

2)  变频器的负载类型(如叶片泵或容积泵等,特别注意负载的性能曲线,性能曲线决定了应时的方式方法。

3)  变频器与负载的匹配问题:

A,电压匹配:变频器的额定电压与负载的额定电压相符。

B, 电流匹配:普通的离心泵,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与电机的额定电流相符。对于特殊的负载如深水泵等则需要参考电机性能参数,以最大电流确定电流和过载能力。(szlg

C, 转矩匹配:这种情况在恒转矩负载或有减速装置时有可能发生。

4)  在使用变频器驱动高速电机时。由于高速电机电抗小,高次谐波增加导致输出电流值增大。因此用于高速电机的变频器选型,其容量要稍大于普通电机的选型。

5)  变频器如果要长电缆运行时,此时要采取措施抑制长电缆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避免变频器出力不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变频器容量要放大一档或者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

6)  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如高温、高海波,此时会引起变频器的降容,变频器容量要放大一档

变频器选型:首先确认变频器的安装环境:

A,工作温度。变频器内部是大功率的电子元件,极易受到工作温度的影响,产品一般要求为0~55度。但为了保证工作安全、可靠,使用时应考虑留有余地,最好控制在40度以下。在控制箱中,变频器一般应安装在箱体上部,并严格遵守产品说明书中的安装要求,绝对不允许把发热元件或易发热的元件紧靠变频器的底部安装。

B, 环境温度。温度太高且温度变化较大时,变频器内部易出现结露现象,其绝缘性能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可能引发短路事故。必要时在箱中增加干燥剂和加热器。在水处理间,一般水汽都比较大,如果温度变化大的话,这个问题会比较突出。

C, 腐蚀性气体。使用环境如果腐蚀性气体浓度大,不仅会腐蚀元器件的引线、印刷电路板等,而且还会加速塑料器件的老化,降低绝缘性能。

D,振动和冲击。装有变频器的控制柜受到机械振动和冲击时,会引起电气接触不良和模块与散热器接触不良导致烧模块等。淮安热电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这时除了提高控制柜的机械强度、远离振动源和冲击源外,还应使用抗震橡皮垫固定控制箱以及固定箱内产生振动的交流接触器等。在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及时进行检查和维护。

E, 电磁波干扰。变频器由于需要整流和变频,周围产生了很多的干扰电磁波,这些高频电磁波对附近的仪表、仪器有一定的干扰。因此,柜内的仪表和电子系统,应该选用金属外壳,屏蔽变频器对仪表的干扰。所有的元器件均应 可靠接地。除此之外,各电气元件、仪器及仪表之间的连线应选用屏蔽控制电缆,且屏蔽层应接地。如果处理不好 电磁干扰,往往会使整个系统无法工作,导致控制单元失灵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