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v电压供电的晶体振荡器给3.3V的F2407供时钟信号可以吗?

楼主:
各位,我用的是F2407的TI dsp,因为是3.3V的供电电压,想买3.3V的供电的晶体振荡器没买到。只买到了5V供电的有源晶体振荡器,不知用这个给2407提供时钟信号是不是可行?

请多多指点吧! 多谢多谢!

网友:

2407内部包含振荡电路,只需要外加晶体和2个负载电容即可产生所需要的时钟信号。电路简单、价格便宜(20M的8分钱),时钟信号电平自然满足要求。你的做法应该是不行的,时钟是芯片工作最关键因素,处理不好会给系统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