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管理小技巧

楼主:
1.配置交换机

  将交换机端口配置为100M全双工,服务器安装一块Intel 100M EISA网卡,在大流量负荷数据传输时,速度变得极慢,最后发现这款网卡不支持全双工。将交换机端口改为半双工以后,故障消失。这说明交换机的端口与网卡的速率和双工方式必须一致。目前有许多自适应的网卡和交换机,由于品牌的不一致,往往不能正确实现全双工方式,只有手工强制设定才能解决。

  2.双绞线的线序

  将服务器与交换机的距离由5米改为60米,结果无论如何也连接不通,为什么呢?以太网一般使用两对双绞线,排列在1、2、3、6的位置,如果使用的不是两对线,而是将原配对使用的线分开使用,就会形成缠绕,从而产生较大的串扰(NEXT),影响网络性能。上述故障的原因是由于3、6未使用配对线,在距离变长的情况下连接不通。将RJ45头重新按线序做过以后,一切恢复正常。

  3.网络与硬盘

  基于文件访问和打印的网络的瓶颈是服务器硬盘的速度,所以配置好服务器硬盘对于网络的性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下提供几点意见供你参考:

  ·选用SCSI接口和高转速硬盘。

  ·硬盘阵列卡能较大幅度地提升硬盘的读写性能和安全性,建议选用。

  ·不要使低速SCSI设备(如CD)与硬盘共用同一SCSI通道。

  4.网段与流量

  某台服务器,有两台文件读写极为频繁的工作站,当服务器只安装一块网卡,形成单独网段时,这个网段上的所有设备反应都很慢,当服务器安装了两块网卡,形成两个网段以后,将这两台文件读写极为频繁的工作站分别接在不同的网段上,网络中所有设备的反应速度都有了显著增加。这是因为增加的网段分担了原来较为集中的数据流量,从而提高了网络的反应速度。

  5.桥接与路由

  安装一套微波联网设备,上网调试时服务器上总是提示当前网段号应是对方的网段号。将服务器的网段号与对方改为一致后,服务器的报警消失了。啊!原来这是一套具有桥接性质的设备。后来与另外一个地点安装微波联网设备,换用了其他一家厂商的产品,再连接,将两边的网段号改为一致,可当装上设备以后,服务器又出现了报警:当前路由错误。修改了一边的网段以后,报警消失了。很明显这是一套具有路由性质的设备。桥的特征是在同一网段上,而路由必须在不同网段上。

  6.广播干扰

  上述通过桥接设备联网的两端,分别有一套通过广播发送信息的应用软件。当它们同时运行时,两边的服务器均会发出报警:收到不完全的包。将一套应用软件转移到另外一个网段上以后,此报警消失。这是因为网络的广播在同一网段上是没有限制的。两个广播就产生了相互干扰从而产生报警。而将一个应用软件移到另外一个网段以后,就相当于把这个网段的广播与另外网段上的广播设置了路由,从而限制了广播的干扰,这也是路由器最重要的作用。

  7.WAN与接地

  无意将路由器的电源插头插在了市电的插座上,结果64K DDN就是无法联通。电信局来人检查线路都很正常,最后检查路由器电源的接地电压,发现不对,换回到UPS的插座上,一切恢复正常。

  路由器的电源插头接地端坏掉,从而造成数据包经常丢失,做PING连接时,时好时坏。更换电源线后一切正常。WAN的连接因为涉及到远程线路,所以对于接地要求较为严格,才能保证较强的抗干扰性,达到规定的连接速率,不然会出现奇怪的故障。

网友:

实用小技巧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