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电路板?

楼主:
电路图还看得懂,但看不懂电路板,我该怎么办?

网友:

那就将电路板转化成原理图 看看 这样你就看懂了

网友:

PCB识图方法以: (1)PCB电路的种类: 分两种:1.图纸表示方式:就是只画出各元器件和它们之间的连接关系,这是一种传统表示方式。 2.直标方式就如电阻R电容C (2)PCB电路功能: 分三种:1.电路原理图和PCB线路图之间是相互沟通的,两者缺一不可。甚至妨碍正常思路的顺利展开。 2.线路图表示了电路原理图中各个元器件在线路板上的分布情况和具体位置,给出了元器件引脚之间连线(铜箔线路)的走向。 3.通过PCB线路图可以更方便的找到在实际电路板的上到到电路原理图上的某一个元器件的具体位置,没有它查找就不方便了。 以上我只简单的说明一下,主要还是看你个人的学习工龄和平常多多的接触和动手能力的,只要你先从简单的做起,慢慢就会达到你理想中的效果。

网友:

有道理

网友:

你要读的是PCB文件吗?首先当然是得学会pcb软件的使用,然后反推能比较轻松点,不过想通过pcb来看原理,有点难度

网友:

怎样读电路图?有没有经验共享?谢谢!

网友:

1 懂得电子基础及相关软件 2 了解原理的功能及外围接口的性能 3 懂得从电源开始看图 看看所用到的电源、外围的接口、cpu的io控制方式 总结:看多了就会了

网友:

学习中...

网友:

恩 不错啊!

网友:

呵呵,很好